戴尔电脑电池不充电咋解决,谢谢各位老板

楼主(2018-09-10):
The.Ac power adapter uattage and type cannot be determined.
The battery may not charge.
聪提:NGY 8&ju54he perfornance to match the pouer available.
Please connect a Del1 9o u Ac adapter or greater for the best system
performance.
riRe the Fa key (before F1 or F2 key)if you do not want to see pouwer
warning message again.
strike the F1 key to continue,F2 to run the setup utility-

网友:
电脑检测到电源适配器类型不符。

网友A:
原配的,前几天用的好好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原配的,前几天用的好好的

原配的不能出问题吗  现在问题就是检测适配器类型不符  想要确定是电脑问题还是适配器问题 肯定要先找适配器排除 告诉你问题 这里是好的 那里是好的 你什么都是好的 你来问什么

网友:
谢谢老板,恭喜发财

网友:
看样子楼主老司机了值得关注66666666666666666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