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工业设计的角度,如何定义真正的全面屏手机?现有的全面屏手机符合你的期待吗?

楼主(2018-09-10):
没有刘海、没有下巴、升降摄像头这样的设计就是全面屏的标配吗?从功能机到智能机,从小屏到大屏再到如今的全面屏,全面屏会是手机的工业设计的最终点吗?

网友:
感谢邀请。现在几百个邀请里没有几个有吸引力的了。
虽然混了手机圈很多年,对设计也有一点敏感性,但是毕竟不是专业学工业设计的,所以在此只浅谈下我的想法,抛砖引玉,期待大佬加入讨论。

从工业设计的角度,如何定义真正的全面屏手机?
其实前后这么多年,从「大屏」到「无边框」再到「全面屏」,都是通过增大屏幕、减小正面非屏幕区域来达到更强的视觉冲击。如果是设计上的「全面屏」的话,是在正面面板大小固定的情况下尽可能多的利用传感器之外的空间,以增大显示面积。基于我自己的不完整定义,目前(2018年6月)的大多数的旗舰手机都可以称之为「全面屏手机」。
鉴于最近的知乎新舆论风向,这里单独赞扬一下 VIVO Nex 和 OPPO Find X 的努力。虽然技术上确实没什么特别特别高端的,圈内人士应该也都知道为什么 OV 突然转型,但是,能在现有技术基础上整合、创新,突破一众仿冒 iPhone X 的设计,也是非常值得肯定的。

现有的全面屏手机符合你的期待吗?
当然大部分都不符合。这里囊括了从 iPhone X 到 VIVO Nex 到 OPPO Find X 到 Samsung Galaxy Note 8,因为现在的手机都是过渡产品,或多或少都有明显的妥协,都有不可忽视的缺点。
iPhone X 的 Notch 设计不用多说,都被喷子喷遍了;OV 的升降摄像头的机身厚度和机械结构强度(官方说没问题但是暂时存疑);而 Note 8 和 S9 并没有完全利用正面空间。

没有刘海、没有下巴、升降摄像头这样的设计就是全面屏的标配吗?
当然不是。刘海、升降摄像头,正如我之前说的,这些都是过渡。
但是要说现有阶段,从生产和市场的角度,能大规模量产的话,目前这样也算吧。

从功能机到智能机,从小屏到大屏再到如今的全面屏,全面屏会是手机的工业设计的最终点吗?
是也不是。
「是」是因为我认为以后可能会弱化「手机」这个概念,甚至消亡。
以我之见未来的趋势是这样的(不一定哪个先出现):
    四曲面全面屏。(请原谅我用了这样一个营销词汇,但是这样更直观一些)隐藏所有的传感器、边框或者任何其他的元素,正面只保留屏幕,屏幕由正面溢出到中框,一大部分的中框也是可显示区域,就像杯子里的水溢出来之前的那种形态。倒是很符合 iPhone 一直以来的「无边泳池」的愿景。折叠屏幕的全面屏。更薄,更轻,更软。突破移动设备的固定尺寸。
「不是」是因为触摸操作永远都是最直观的,所以「手机」这样的移动设备总有发光的地方。而且——容我预测一下——到 2020 年前暂时还做不到能达到要求的以上任意两个阶段的、可大规模生产的、无障碍使用的移动设备。
要赶 ddl 暂时先写这么多。如果有大佬回答这个问题,会继续补充。
又及,
    任何将 Face ID 和屏下指纹传感器比较解锁「速度」「适用性」的人都是短视的。任何认为 Face ID 玩「动话表情」是单纯的「营销噱头」「鸡肋功能」的人都是短视的。Apple 可以做到把几乎所有的传感器放到屏幕下,包括摄像头。如果只讨论「手机」的话还行,如果拓展到父话题「移动设备」的话,未来又是另一番景象了。

网友:
全面屏 = 純手工,兩者都是營銷說法。當然,全面屏可以符合事實,純手工打造則很少符合事實。但無妨,它們都是對用戶心理的操控。這也是設計。我覺得作爲用戶,不憤世嫉俗地看待這件事很重要。在承認廠商(當然包括蘋果,應該說尤其是蘋果)在操縱我們的心理的前提下去思考工業設計。

网友:
全面屏是小米提出的一个用于营销的,并没有真正的所谓准确定义。
如果仅从字面理解,那就应该是正面全是屏幕,即100%屏占比。
目前来看,近两年没有可能真正实现100%屏占比的机子。仅从目前的机子来看,oppo find x最接近。但find x为了屏占比牺牲了太多。
虽然颜值很好看,但很影响使用体验。这种激进设计的产品,我觉得不会有下一代了。就算有下一代产品,也不会是这种设计方案了。
与之相比,vivo nex对于实际体验的影响就没find x那么大。这是目前而言我认为最好的方案。

网友:
再玩几年玩腻了就会出新的造型标杆了
如果我能看到未来发展就不会还是个设计师了,但是我能感觉到不是终点
升降摄像头我能玩很久,确实是一个创新
更新:

仿佛回到了万机争鸣的年代,oppo厚度的妥协 增加到了9.6mm vivo尺寸的妥协,厚度依然可以7.98 ,前几天看到vivo升降可以使用5万次 觉得很不错了,结果oppo30万次。在手机里面要突破感觉也不是很难啊。

网友:
升降摄像头一定不会是全面屏的标配。
vivo和oppo的这两款新旗舰值得我们给掌声,但从工业设计和用户体验的角度讲,这样的设计是倒退

网友:
没用过,没打算用,体会不到其优点。

网友:
全面屏我觉得肯定不会是手机的终点,因为手机可以进步的方向,有很多,真正的全面屏按说正面什么都没有,就是一块屏幕,而我觉得真正理想的全面屏,应该是在屏幕上开孔,当然未来可能会有更多的设计,三星华为好像都已经推出了折叠屏,以后可能更多奇葩的屏幕会出现

网友:
谢邀,与其说设计没有终点,还不如说设计是一种轮回。只不过换一种方式再次出现。比如最近的两大厂。比如一直被模仿的某x

网友:
不好实现,毕竟正面需要前置摄像头和环境光感应器,刘海不算真正的全面屏,下巴只是因为封装技术不行,而升降太鸡肋并且会加厚手机机身,除非可以把这些东西放到屏下。

网友:
个人角度,全面屏=同界面更广的视觉体验+无障碍屏幕效果。现在很多所谓全面屏,不过是拉长了屏幕,变形了内容,无创新

网友:
谢邀,从功能机到智能机,手机进步神速。从小米提出全面屏,到国产各大手机商缩小边框发布会配以近色图片,我觉得无非是搞个噱头忽悠消费者。直到iPhone x发布,我被其惊艳到了,感觉屏幕占比很高。不过齐刘海真心觉得丑爆了,国产手机商又跟了一波风,让人无奈。难道不能有点创新?有点科技?find x和nex的发布让人觉得眼前一亮,虽然这两个牌子一直是高价低配靠广告忽悠消费者让其为高额广告费买单,不过这次全面屏的创意我要点赞了。两个下部仍有些许边框,以后或许会完全取消。不过这并不是智能手机的终点,而是未来智能的开始。当主流手机都能实现全面屏,未来可能会向更小巧、更优越的用户体验发展。据说俄罗斯一个研发团队已研发出可以投影在空中水雾上,未来手机或许可以投影在空气中微粒上,或许可以无感佩戴于身上,投影在眼前。毕竟未来是科技时代!

网友:
创新无界限,即便是手机也可能被另一种东西取代。目前的“全面屏”手机都不能怎么吸引我,但不否认他们(厂商)努力实现全面屏的不断探索(我心目中的全面屏是99%的屏占比,将指纹解锁与摄像头都与屏幕融合在一起,梦想还是要走有的,万一实现了呢?)

网友:
全面屏,从字面上解释就是手机的正面全部都是屏幕啊,小米最先定义的一个词
而市场上其实可以将所有追求超高屏占比的手机都成为全面屏手机,因为现在没有谁真正做到四边无边框,也没有人规定要多少边无边框才是全面屏,所以全面屏是一个十分宽泛的概念。追求超高屏占比的手机都可以叫全面屏,三星、夏普这些厂家一直在为追求全面屏而努力,可惜他们并没有定义一个词,但是他们应该早就意识到这一趋势。
为啥子小米成功了呢,其实小米的全面屏是小米依托菲利普·斯塔克的设计理念从而引领手机界潮流的产物,是消费者在硬件配置层面上得到一定的满足后,产生的对视觉等感官层面甚至于情感层面的追求的产物。全面屏由于其视觉感官上的震撼性而被消费者追捧,逐步普及到广大人民群众中。总之,全面屏本质上是在满足手机刚需的背景下对手机新的设计语言的探索,值得肯定。
而全面屏手机的人机交互的合理性与功能的使用性其实还需要考量的。无论是刘海屏还是前摄像头下移甚至是升降式机械结构,他们都是在追求全面屏的视觉效果下妥协的产物。区别在于谁更激进,更能让消费者达到视觉感官上的wow,但是他们都牺牲一定使用场景下的用户体验,所以好不好就见仁见智了。但是在个性化的时代,我觉得对全面屏的追求是可取的,满足我对超高屏占比的期待,而且全面屏的出现也十分考量一位工业设计师的权衡能力。
但是全面屏满足的不是我对手机的期待,或者说不是我对移动通讯工具的期待。对于手机的期待,我期望能在确保移动通讯的基础功能上,集成越来越多的功能而又不丧失用户体验。期望出门一身轻,没有太多累赘。这一方面我们可以看到所有厂商的努力,从摄像头对照相机功能的集成、红外对遥控器的集成、NFC对钱包卡包的集成,他们在这些方面的努力都是伟大的,他们在手机这一载体上不断地让我们看到更多可能性,或者说是我们消费者的需求促进了这些可能性。而如果说是对移动通讯工具的期待,那估计是下一个时代了。

网友:
谢邀。我就说的主观点。如手机这种诞生于现代工业背景下的产物,更多的是代表这个时代的科技与大众导向选择的结果,类似于这种性质的产品可能永远都不会成为工业设计的终点,更多的是我们这段历史的特产。
全面屏。作为一个使用过的人(虽然现在手机都不能称作正真的全面屏,但也差不多了),我发现它的具有较大的的使用不合理性,最大的问题就是误触,在现有的手机中,还有一些黑边情况下,误触几率可以说是高的让人有点烦恼了(当然,一直双手玩手机当我没说),特别是大屏手机,为了防止其单手滑落,往往会以“扣”的形式来稳固手机,然后,就又误触了。这是我用当今全面屏最大的烦恼感受,我甚至有些时候怀疑全面屏有种幸存者偏差的感觉,但想来其惊艳程度可以掩盖其缺点也不是不合理。当然,我也是真香行列的一员吧。
但在我看来,全面屏可能并不具有决定未来整个手机业设计外观的能力,因为他具有的惊艳度似乎与其负面影响成正比。成本,耐摔性,误触等。当然不可否认其带来了一些新设计应用,比如伸缩摄像头,屏下指纹等。我并不想把刘海屏作为全面屏,不是因为看不起,而是我觉得他外观不符合全面屏的定义,但恰恰我认为他是一个与全面屏一样的一个手机外观设计的一个分支。设想,如果屏幕类型出现顺序是   传统屏幕→刘海屏→全面屏    可能还有一种进化的感觉。刘海屏的意义在我看来是功能性的存在,这一点似乎只有ipx做到了;而全面屏是颜值性的存在;传统屏利用其价格优势和优于全面屏的安全,稳定等方面,在全面屏潮过后将会重新站起来。当然,不排除自己会被打脸。
在我看来,全面屏让我想到了什么----全息。不能排除人们在无法得到不能碰即到的事物时会有在现有事物身上寻找代替的可能。而全面屏是现如今视觉上最接近它的产物了,我想这可能是它惊艳之处的原因之一。
总之,我认为全面屏不仅不会成为终点,可能也无法主宰现有手机外观设计市场,可能分支才是他的归宿,直到下一移动设备革命的诞生(比如类似于vr或者全息的量化普及),当然,那时可能手机也将会成为历史,就像曾经的胶卷相机一样。

网友:
OV两大厂终于开始把这几年赚的大把大把现金流投入研发了,绝对狠狠打了跟风刘海的国产厂家们几个耳光(某米放弃mix的思路而跟风的行为我只能脑海中配图雷布斯真香…)突破很大、进步值得肯定 但是这还不是我心目中最完美的全面屏。
如果iPhoneX的刘海能做到屏幕下方再添加屏幕指纹就好了,我完全赞同其设计理念的一体性。

网友:
不满意啊。
直男的我真的不需要什么前置摄像头,我想在屏下摄像头技术没有进步的时候。
能否给直男这个用户群体推出一款没有前置的摄像头的手机。
不要刘海,不要升降,只想有一个好看屏幕。

网友:
实际上现在扩大屏幕面积缩小上下边框来达到增加屏占比的结果是有些为了增加而增加了。增加屏占比是为了什么?自然是为了手机的体验。但是屏幕做的太长反而是不利于操作的,也就降低了体验。如下拉通知栏这种需要做出从顶部向下的手势的操作,在18:9甚至是比例更大的屏幕上来说,就不得不使用另一只手或者变换手的姿势了。所以,在能达到屏幕边框缩小的情况下,下一步应该是缩小屏幕比例和屏幕面积以达到使用者能够流畅和完整单手操作的程度。而在达到这一步后才是真正的全面屏。

网友:
极度反感刘海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