神舟k710c-i7 d2内屏不显,外接内屏显示

楼主(2018-09-10):
主板是6-71-w6500-d03

开机电流上到2A多,屏不显示,试试外接显示器一开机内屏又可以显示了。只要不接外接显示器,屏就不显示。

拆机看一会屏线接口那儿  inv_blon  0V  这个信号从u24发出来的测一下U24 BLON  0V 而BLON从桥那过来的  摸一下桥 哇好烫,心一惊  桥短路了

试了刷bios无果后 想了一下,会不会是桥哪供电不正常 ,于是又测了一下 测到1.5VS  只有1.1V这电压不对,

打点洗板到桥周围,发现C304在冒泡,拆了之后电压1.5V正常了,装机一试ok   原来是电容短路引起桥周围发烫。

外接显示正常,内屏不显示专题帖:https://www.chinafix.com/zt/4106-1.html

网友:
显卡没有检测到屏幕,查屏幕检测数据线

网友:
还能用洗板水测啊,涨姿势了。

网友A:
又学到一招 洗板水测试短路

网友:
用洗板水测试短路,这个办法好,还是第一次听说。学习了!

网友:
这个跟标题有关系吗

网友:
用洗板水测短路,第一次遇到!学习了!

网友:
这么新的机器                    能收不少吧             能杀就杀了

网友:
这维修思路不错,为啥子会想到是1.5V不正常导致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又学到一招 洗板水测试短路      着洗板水还能测试短路下次遇到试下

小短可用,大短就要小心了,会燃的

网友:
楼主维修胆大心细,赞。。。。。。

网友:
学习了,,用洗板水测短路,,我们之前都是牺牲自己的手来摸的

网友:
这个1.5是给什么供电的啊   一插VGA难道1.5V又正常了?

网友:
楼主这个好,,洗板水修小短,,牛逼。。。

网友:
大招啊  用洗板水测试短路,用酒精行不行 ?

网友:
洗板水还能测试短路?洗板水一点都不导电么?下次遇到试下。。

网友:
洗板水?轻易不敢用啊 还不如用松香 便宜 健康
洗板水碰到差的PCB 板层鼓泡那就爽了

网友:
桥供电不正常引起的BLON电压不正常导致的屏幕没有显示,不错

网友:
洗板水修短路,高手啊,我又学到一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