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ELL 5547 开机报警

楼主(2018-09-10):
今天接修一台DELL 5547 接电源按开关五声报警不亮。电流0.65。按开关关机后再开机就能亮起来。只要断电在开机仍是五声报警不亮。一直没查出问题。在线等高手。BIOS刷过。I/O换过。

网友:
              版号:LA-B012P  REV:1.0

网友:
cmos电池没电了  这个还用问。。。。。。

网友:
看看TRC电路吧。

网友:
看看RTC电路吧。

网友:
五声报警 先检查RTC电路啊

网友:
支持楼上意见!

网友:
明显是CMOS电池没电引起的 这板子很坑爹的  不装电池要开好几次 重启好几次才亮的

网友:
去看看我刚发的帖子吧,你就知道咋回事了

网友:
rtc搞起来啊

网友:
查看RTC电路  应该可以修复

网友:
经验丰富啊 各位高手

网友:
五声好经典,先搞电池

网友:
5声报警是bios电池啊!哪有那么复杂呢?

网友:
五声应该是RTC电路方面的故障吧,查下RTC