GA-H61M-S1 关机2秒自动开机维

楼主(2018-09-10):
型号:GA-H61M-S1 REV:2.1

故障:开机可以正常使用,关机后2秒自动开机。拔了电源再插上并不会自动开机。

1.遇到这种问题,第一时间想到的是开机针电压,ATX绿线,网卡。所以先从开机针开始。

2.

很明显正常的。再测了绿了5V也是正常的。然测了网卡28脚 -PCIE_WAKE也是正常的。

3.现在只能按时序了,下载了图纸看到图纸里面的IO和板上的不样的。不过没关系这个IO还是很常见的,所以轻松找到IO定义。
先测待机条件全部正常,再测-SLP_S3,发现问题。还没有触发 -SLP_S3  就是高电平的。

4.看了下图纸也只有IO和桥能让-SLP_S3为3.3V。于是断开IO 与桥的连接看下是谁拉高的,结果是桥拉高的。

5.这个问题还是先刷BIOS ,刷后问题依旧。于是加焊了桥,结果呢,还一样。难道要换桥,H61换桥?????????

6.想了想,再返回机器问题。自动开机,但是断后电源后不会自动开机。那么…… ,看下待机供电来源是Q62,Q62是1117。只要把1117供电在关机时拉低一会,效果会像插拔电源一样的。

7.怎样才能做到,只拉低一会呢。电容,没错了。直拉低1117 FB脚就可以做到拉低1117供电,所以要一个小场管拉低1117 FB,一个16V1U无极电容 一个100K的电阻。调节电容的容量或电阻的阻值就可以控制拉低时间。这个是拉低2秒左右的。手工画的电路图

结果呢果真如想像一样,没有再自动开机,但是如果不装电池,关机后BIOS 及时间会被清零。所以一定要记得装电池。

网友:
为什么不测下RTC供电与复位是否低了呢?

网友:
这个测了呀,这个是属于待机条件的。上面说了待机全部正常。

网友A:
台式机主板,修的少,经验也少

网友:
引用 网友A:
台式机主板,修的少,经验也少

笔记本修得多 对不对?

网友:
能改电路的都是高手 这都可以 学到了。。

网友B:
技嘉B75。关机变重起是USB的问题。H61的还没有修过。

网友:
引用 网友B:
技嘉B75。关机变重起是USB的问题。H61的还没有修过。

开机正常使用,表示没有任何外设问题,USB 声卡 网卡 都是可以使用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