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直对色环电阻不认识 有对照表 但是老是对照错

楼主(2018-09-10):
有个色环电阻,根据对照表看看多少欧姆的,但是对照表第一栏没有黑色呀,
求助大家看看这是多少欧姆的电阻,主要解释下如何算出来的,谢谢!

网友:
我看着像是2瓦 0.39欧姆的电阻,棕1红2橙3黄4绿5蓝6紫7灰8白9黑0

网友:
如果第一环为黑色 阻值应该是0.19欧姆,这个电阻一般用在电源驱动管S极连接地用的。黑色0 相当于不要这个色环,但五色环 必须够五个色所以这个色环又必须存在。第四环银是乘0.01 如果是金色乘0.1。第五环是误差。所以阻值 是19*0.01=0.19

网友:
0.39欧,2-3W。多看多记就熟练了。

网友:
0.39欧,2-3W。多看多记就熟练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