IBM R400不触发很奇怪

楼主(2018-09-10):
接手R400   不触发,直接找到键盘连接主板J7  因为这款R400开关是跟键盘一体的, 测量了下开机信号是5V,感觉有点高,很奇怪,不管了,直接短接开机OK。可是问题来了订的新键盘还是不开,镊子短接还是正常开,再定一个新键盘回来还是一样,哪位大师指导下!!

网友:
我干过一件事 也许可以帮助你 直接键盘接口飞线出来然后随便一根地线 接个小开关到外面 用ab胶粘粘侧面的壳上。还不要换键盘

网友:
这是VCC3M上拉的,查下为什么会是5V呢?

网友:
键盘别插了  改个开机键进去

网友:
那你按开关的同时测一下键盘接口这边有没有正常拉低动作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