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ONY SVF143A1QT 第一次开机无线网卡感叹号

楼主(2018-09-10):
SONY SVF143A1QT 第一次开机无线网卡感叹号,刷过BIOS无数,安装MSDN WIN7,WIN10 1803,问题依旧,开机了,任何时候重启下电脑,无线网卡就OK!有朋友碰到过这故障没?

网友:
机器是I5-4200U,GT740M的显卡.主板板号目前不知道,懒得再拆了...

网友:
这个情况像无线网卡不稳定,换一个试下

网友:
换过无线网卡了,故障依旧..................................

网友:
我的也是索尼 我把网卡 换成5g的了

网友:
改个usb网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