麻烦的S410

楼主(2018-09-10):
机器拿来是大电流。心喜。拆开一看电容没有明显烧伤。就拆吧。终于拆了N个到。在3V 旁边的19V电容坏了。拆开后没有短路了。在吧拆下来的那些个电容上好 在这个时候那个3V旁边那个电容就没有上心想 少一个没上面。开机没问题。进系统也没有问题。把机器装好给客户。没想到第二天可以又来说。说蓝屏。 不定时蓝屏。开机测试了一会。确实有这个问题换了系统 内存 。硬盘都一样的问题。看到头都大了。最后没法。放到一边 放了一天。第二天上班有来研究吧。突然想起那个3V旁边的19V电容没上 。我就找了一个上上去后。 上上去后上面问题都没有了。哎。一个电容耽搁这么多时间 。累

网友A:
烧鸡   肯定能烧出来

网友:
滤波电容容量大的一般不能不换

网友:
引用 网友A:
烧鸡   肯定能烧出来

我都见到好 多台大短烧不出来的

网友B:
这也太奇怪了吧,为啥这个电容会导致蓝屏

网友:
引用 网友B:
这也太奇怪了吧,为啥这个电容会导致蓝屏

应该是19V滤波电容没装导致3V不是很稳定吧,s410的3V芯片我记得是集成上下管的滤波电容不装不行

网友:
烧鸡 大法能烧出来的,哈哈......

网友:
谢谢老板分享 小弟我长见识了

网友:
烧鸡大法有一点无敌的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