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oc电源迷糊问题 请大师解释

楼主(2018-09-10):
电源问题   然后拆开后  测量没有明显短路  然后就保险断了 接上负载   灯亮  说明有短路  查了半天查不出  看到有个大色环电阻 组织不对 只有10欧  本来是22的  找了找没有  就自己并了个30欧的  结果一下冒烟了 一看是个电容  拆除后问题接触  不知道怎么出现的这问题   迷糊的好了  这里出问题跟哪里又有什么关系啊 请解惑

网友A:
跑线跑线路吧,显示器电源板很好跑的,

网友B:
楼主应该很少修显示器吧。如果有常修显示器。和电视机。这个电路应该是很简单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跑线跑线路吧,显示器电源板很好跑的,

没有图纸啊

网友:
引用 网友B:
楼主应该很少修显示器吧。如果有常修显示器。和电视机。这个电路应该是很简单的。

对啊  显示器的板子改一个没几个钱  不太精通

网友:
用啥图纸啊     都是些皮毛

网友:
电源主要控芯片烧了。希望对你有帮助。

网友:
板子上标的不知C57吗?  难道我看错了

网友:
那个电阻应该是0.22   还有电容应该是无极性电容装不装无所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