宏基4810T不认固态硬盘可认机械硬盘

楼主(2018-09-10):
宏基4810T不认固态硬盘可认机械硬盘,刚开机可以认装系统老死机,都试几次认不到了,用机械硬盘认的到,这板有两块板较大块两片小块,已换过板,会不会是供电小板的问题

网友A:
这种通过小板、软排线的设计很垃圾

抗干扰和被干扰都有可能。供电不至于出问题,负载能力是足够的

SATA是高速信号,特别是SSD对信号的一致性、稳定性要求更严格。这种设计基本都不折腾,天知道不是排线品质差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种通过小板、软排线的设计很垃圾

抗干扰和被干扰都有可能。供电不至于出问题,负载能力是足够的

我去  专业啊

网友:
有没有试过把SSD放在光驱接口看看效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