戴尔15-5559笔记本,版号la-d071p指示灯三黄一白

楼主(2018-09-10):
已经修过显卡,刷过bios,测过屏线,换过屏。供电正常,打客服电话咨询是pci或视频设备故障。
哪位大师修过?
故障解决了。不知原因!机器原故障开机掉电,刷工厂bios后,经过两次自动开关机后三黄一白,风扇长转不停。我做过显卡后,还是一样故障。在这过程中,一直没干的事就是按开关开关机。我没装coms电池,一直让他自己上电的。直到发求助贴后,按了一下开关,然后风扇不转了,一看屏显示了! mmp,无语!

网友:
故障解决了。不知原因!机器原故障开机掉电,刷工厂bios后,经过两次自动开关机后三黄一白,风扇长转不停。我做过显卡后,还是一样故障。在这过程中,一直没干的事就是按开关开关机。我没装coms电池,一直让他自己上电的。直到发求助贴后,按了一下开关,然后风扇不转了,一看屏显示了! mmp,无语!

网友:
难道是苹果???

网友A:
你这个真是 无厘头的 维修。。。 莫名其妙的搞好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你这个真是 无厘头的 维修。。。 莫名其妙的搞好了

刷完bios忘了按开关  开关机的原因。本来就应该只是bios问题,以前不按开关也能自己亮,新机器第一次碰到这个情况

网友:
厉害了,技术很好,谢谢分享。。。。。。。

网友:
现在dell的机器 刷工厂bios 风扇狂转正常 重启2-3次就OK了 居然干显卡

网友:
三黄一白是个啥子代码,难道是啥东西没有接上去?

网友:
问题不怪 只是没有留意的给故障处理 好了  。很给力 。能收钱就是OK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