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Z510粗心维修折回3次

楼主(2018-09-10):
故障现象:无待机,不触发,插电不充电机器型号:联想Z510,AILZA NM-A181 REV:1.0

          这个机器是一个同行拿来的,说是不开机,接可调电源待机电流0.00,按开关键不触发,从论坛里下载了一份图纸,找到待机电路
测量11脚供电19V,12脚 19v,13脚3.3也是正常的,而且LDO5 5V LDO3  3.3 都是正常的,就是没有输出,然后测量PQ401 PQ403 PQ402 PQ987 还有两个电感阻值都正常,此时没有思路了,本想刷个BIOS程序的,可是程序内置在IO里,我还没有这个编程器,一只没舍得买。
算了放在返修台上烤下,最近总是下雨,不知道是不是受潮了。于是放在返修台上加焊了一下板子,等凉了装上加电,哈哈亮机了,以为捡了一个便宜,装好后交给同行了。同行拿去一开开不了机,还没交掉又拿回来了,最近两天比较忙,又加焊了一下,这次自己试了一夜,第二天
有开机 关机 试了几下,本想换个RT8243AZQW的,可是客户等不及,算了 能好就好 不好就算了。下午送过去客户拿去过了一个下午有同样原因回来了
下午我不在,晚上回来发现机器在桌子上。同行告诉我还不行。都10点多了,装监控搞了一天,太累了,本来不想搞了,想想还看看怎么回事,晚上喝了点酒,头有点晕,既然有问题就打开图纸好好检测一下,还是找到rt8243 外围电路测量个便,发现问题了,pq987 5V下管G级5v,这不对啊,明显是下管保护了,测量5v后级也没有短路,用可调电源调到4.5加到PL402后级烧下。没有短路,于是换了个MOS管,发现PL401有0.33,pq987 G级没有5V了 PL402一会有一会没有,
这肯定还有问题,不能在试了,于是找块料板,找到供电部分,拆了一对上下管,直接换掉5v供电这边的,凉了通电,3  5v待机电压都出来了,终于修好了,装上CPU 内存 接屏亮机 修好了

网友A:
12脚19V,不对吧,应该是写错了、、

网友:
你这相当于把待机的两组供电的MOS管都换了?楼主没用示波器哦、、、,我觉得一般都是电容出问题的多

网友:
看着有点复杂,没看懂。。。。。。。

网友B:
写的有点乱啊,原因在哪里没指出来.

网友:
新型的充电和保护隔离IC  现在都带时序      稍微一点小问题就保护   很不好查

网友:
引用 网友B:
写的有点乱啊,原因在哪里没指出来.

把5v供电的上下管都换掉,好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12脚19V,不对吧,应该是写错了、、

是写错了4.2左右

网友:
不知道为啥子我感觉还要返修,我怎么感觉是滤波电容的问题?

网友:
我也认为3  5v滤波有问题!

网友:
按楼上说的你这个机子还会返回来的,根本问题还没有解决。

网友:
                                         评论里有高见 。 。{:4_81:

网友:
楼主虽然有图,可是楼主写了那么多,我看了一头雾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