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笔记本电脑]
dell n4050 usb总是无法识别设备

楼主(2018-09-10):
机型:DELL N4050 INTEL平台
故障现象:开机不显示,
         同行送来一台红色的DELL N4050 开机不显示,这机器通病,DELL 4系列  5系列基本上开机不显示,加焊显卡都可以好,就是时间问题,这台机器本以为维修到此结束了,可是装好试机过程中,不管是哪个USB接口插任何USB设备都是无法识别的USB设备,而且,触摸板控制不了,就是手不放上去,鼠标图标自己到处动,而且客户的键盘还有问题  回车键坏了  ZXC这下面一排都不能用,换多了客户估计不会修,同行也没法给客户报价,最主要的是USB都不能用,USB修不好,客户估计也不会在花钱换键盘了,最头疼的是触摸板到处跑,
         机器拆开,打开图纸,在论坛里逛了一圈,有个同行说,USB不能用要检测USB   OC信号,我对应图纸查了一下

2 脚5v  678脚5v  5脚3.3  4脚 0v,我也不知道USB_PWR_EN#信号正常是多少,看信号标示应该是低电平有效,信号直接是EC发出的,我试着短接4脚和5脚,短接后5脚3.3没有了,被拉低了,进系统试机,奇迹出现了,触摸板也不自己到处乱跑了,可以手动控制,而且插右边两个USB接口都可以了,
           本以为好了,信心满满把机器装好了,结果还是不行,难道是没装好,拆开在插USB设备  还是一样,于是从
从U3602 123脚飞线到u6102,结果拉低了 机器都开不了啊。于是死马当活马医,直接从左边的USB接口处 取5v直接接过来,5v太高了,但是没有找到合适3.3v电压,然后试机可以 回复正常了,顺便说下,短接后  电脑左边的USB接口不能用,智能用右边两个。
这个就是短接4 5脚不行的图片 后面忘记拍图了。
看到此贴的大师们指点下,这种情况是什么原因造成的。

网友:
排除一下是不是系统问题???????、

网友:
同意楼上的,或在pe试试,,,。。

网友:
PE  系统都不行,这种问题第一步都是排除在外的

网友:
杀鸡用牛刀了                小问题如此大折腾

网友A:
这么麻烦,直接取掉此芯片,把5V短接过去就好了嘛

网友B:
短接了还是没好是吧

网友:
输出678脚有5v输出,不是没有输出啊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么麻烦,直接取掉此芯片,把5V短接过去就好了嘛

678脚有5v输出,芯片输入输出,控制都有,电压都正常,只是把usb_en脚接个5v电压,触摸也不乱跑了,usb设备也能识别了,你说怎么回事

网友:
引用 网友B:
短接了还是没好是吧

短接了不行,直接把5v加到4脚后,关键触摸正常了,usb也正常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么麻烦,直接取掉此芯片,把5V短接过去就好了嘛

关键是触摸怎么就好了呢,人家芯片678脚开始就有5v输出,不是没有输出5v,我短接输入输出,我要的不是usb5v供电

网友:
果然USB接口不能小看它,就因为它引起这么多问题,我要回去好好学下usb接口,3.0的还一点都不懂呢?

网友:
直接短接这个就可以了

网友:
你没查一下那个EN信号是不是还控制别的地方了。

网友:
这个EN低电平有效,但正常工作时应该是高电平吧,弄清楚EN的来龙去脉才是解决问题的关键吧?

网友:
我上次碰到这个机器不认USB大爷的,BIOS恢复出厂设置就好了,真是太神奇了

网友:
PE  系统都不行,这种问题第一步都是排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