惠普1041G1,开机掉电重启,求助

楼主(2018-09-10):
惠普1041G1,掉电反复重启,总结如下1:观察没发现有规律,有时出现LOGO掉电,有时出现WIN7小旗掉电,有时进入系统掉电,总之没发现任何规律。
2:在反复重启中,按住开机键,可以强制关机。
3:硬盘等外接配件拔掉,现象依旧。
4:电池可以充电,用电池供电,拔掉电池用电源供电,现象依旧。
5:用电源供电测试电流,掉电时电流各种各样,没有规律。
6:主板目测无损坏,无进水变形,正常使用中这样的。
7:淘宝购买了BIOS,刷了,现象依旧。
8:掉电时,测量有12V,5V,3.3V,也就是说这些电压一直有,CPU旁边钽电容掉电时无电压,通电时有1.74V电压。
7:搞不到图纸

本人业余的,不是专业修笔记本的,现在一头雾水,不知道从何下手,还请大侠指教

网友A:
这个要用示波器双通道抓谁先掉 没什么好方法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个要用示波器双通道抓谁先掉 没什么好方法

能详细说下 怎么操作吗?测试哪个点?

网友B:
这个貌似不好 修                          应该是缺电压

网友:
引用 网友B:
这个貌似不好 修                          应该是缺电压

缺电压的话  为什么会启动呢?  缺电压 是不是应该固定到某一步 掉电?

网友C:
掉电的话,散热这一块考虑么。有时候过温掉电。

网友D:
引用 网友C:
掉电的话,散热这一块考虑么。有时候过温掉电。

CPU手摸 温度不高  难道是检测温度部分出问题了?

网友C:
引用 网友D:
CPU手摸 温度不高  难道是检测温度部分出问题了?

只是有这种可能。只能算是一个维修思路。

网友:
引用 网友C:
只是有这种可能。只能算是一个维修思路。

恩 理解  谢谢您的回答 非常感谢

网友E:
拆掉温控试试                       ,

网友:
引用 网友E:
拆掉温控试试                       ,

哪里是温控   没图纸呀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个要用示波器双通道抓谁先掉 没什么好方法

能详细说下 怎么操作吗?测试哪个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