GA-P61-S3-R2.0后置USB全部失效,关机变重启

楼主(2018-09-10):
  接一GA-P61-S3-R2.0主板,顾客描述不能关机在系统下关机或按开关关机都会自动重启,不能关机只能断电源,换过电源和在PE下关机也会重启,排除系统和电源,锁定主板故障,从顾客口中得知,后面的USB全部不起作用,前置可以用,可以排除桥的问题了,肯定是USB引起的关机变重启,偷懒把USB的六角芯片排除了个遍,还是原故障,好好查吧,没有那么多捷径可走,直接找USBOC

USBOC F正常3.3V, USB R不正常0.98V
找到USB R
R60 8.2K正常R72 15K变质找到一个15K更换  ,可以正常关机了,后置USB也全部正常了。

网友:
usb_OC#信号故障导致电脑关机变重启 学到了 修的不错

网友:
这个是很早以前的通病了。呵呵。

网友:
感谢楼主分享,这样不会走弯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