技嘉H61开机秒掉电后不能再触发之脑瓜疼维修

楼主(2018-09-10):
接到同行送来的一块技嘉H61主板,如图

全板各主供电打值正常,上电发现秒掉电,拔掉4PIN也秒掉电,怀疑IO检测问题,强行上电发现问题

127脚电压3v 126脚电压正常2v ,推掉127脚相连电阻 ,连接126脚 127脚 ,修到这里以为已经秒掉了故障。

再次上电 发现主板还是秒掉电 强行上电发现两脚检测电压正常,修到这里开始走弯路了 。。。主板掉电之后还是不能触发,拔掉主板24pin,再次上电发现可以亮机,按关机键关机再开机也可以再开机,就是拔掉电源之后开机就秒掉电,不能再开机,这板子怕是有毒。各种换电源 查待机电压 信号。最后发现每次扣电池放电之后主板又可以触发,测量电池电压0v 心想不会是电池电压问题吧,换个电池 故障解决!!!!这弯路走的 脑瓜疼啊 最后附上亮机图

ps:主板故障很简单 就是走了弯路,第一次发现电池电压不对会导致这种问题 。发帖赚点下载分 高手勿喷,谢谢。

网友:
谢谢分享。跟师傅学习的时候一碰到怪问题就先测电池电压。

网友A:
现在的板子。上手。就先量一下电池有没有电。不向以前的板子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现在的板子。上手。就先量一下电池有没有电。不向以前的板子了。/

嗯嗯 之前amd平台板子才会注意这个电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