IPHONE 7P 刷机报错4013 白苹果重启

楼主(2018-09-10):
大家好,我是迅维培训的张老师,这几天修的机器有代表性的分享给大家。
IPHONE 7P 刷机报错4013 白苹果重启
故障现象:白苹果重启,刷机4013报错。客户描述如图
维修流程:机器到手后开机测试,开机显示数据线图标,连电脑是恢复模式,客户刷过机报错4013。然后我直接退出恢复模式,手机就进到锁屏界面。如图
客户给的密码不对,然后又和客户重新要密码。然后测试手机发现感光不能用,其他功能正常。放置1分钟左右就重启,然后插着数据线的话时间可能会长点,但是也会重启。然后把机器主板拆出来,裸板测试发现电流正常不会重启。然后就装到手机壳里边测试,先测试屏幕指纹 开关,后摄像头 尾插 前置摄像头。接一个开机测试一次,最后测到是扣上前置摄像头排线后就会重启。然后把前置摄像头排线拆出。如图
发现腐蚀痕迹,看来问题就出在这里了。本想直接换个,想了下还是修修吧,修不好在换。7P的前置排线要100还是比较贵的。清理腐蚀,发现线路已经腐蚀断线。排线是两层线,小圆点就是过孔连接的点,已经腐蚀没有了。直接把线刮出来。如图
把腐蚀的线路直接加锡处理。如图
处理好装上在测试故障排除。测试两天没问题发还给客户。

总结:这几天修到好几台机器都是前置排线引起的重启,刷机报错4013,或者刷过后又反复重启。有2台小716SP的都是前置排线损坏,感光不能使用然后就会重启。个人感觉苹果新系统对感光元件检测比以前权限高了,因为现在X的手机人像识别对感光要求比较高。只要感光有问题检测失败就会重启。因为新系统是一次性开发所以现在老机型的手机感光有问题也会重启,如6SP的机器。客户问题也是反复重启,其他功能全正常就感光不能使用。我更换前置排线后OK。客户自己更换过,我拆出来后没有看到感光元件。如图,感光位置只有纸贴住底下是空的。

【迅维职业技能培训中心】
远程科目:智能手机和平板维修、笔记本、台式电脑(主板和液晶)、智能电视、
实地科目:智能手机平板、笔记本、台式电脑(主板和液晶)、 硬盘维修和数据恢复
地址:深圳市宝安区宝安大道6348号福永商会信息大厦4楼
联系电话:4008009990按3
咨询QQ微信:1727176051  有事您Q我   981775188   有事您Q我
手机QQ点击:1727176051  [mqq]1727176051[/mqq]   981775188   [Mqq]981775188[/mqq]

【迅维快修深圳旗舰店】
深圳市宝安区福海街道宝安大道6348号福永商会信息大厦一楼 A009 迅维快修
咨询电话:4006631699,
咨询微信:chinafix999

淘宝店http://xwkx.taobao.com

  iphone6p开机重启专题 https://www.chinafix.com/zt/26019-1.html
  iphone7 白苹果专题https://www.chinafix.com/zt/14737-1.html

网友:
感谢张老师的分析总结,张老师的思路和角度总是令人耳目一新,少走弯路。顺祝教师节快乐!

网友A:
这个问题看来会成为以后经常要注意的点了,谢谢,学习了!!大佬就是厉害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个问题看来会成为以后经常要注意的点了,谢谢,学习了!!大佬就是厉害

这两天有几个都是这问题,还有个把主板都整报废了,现在还在抢救中。抢救的吐血坏的太多了。

网友:
思路清晰  动作麻利  新手必备

网友:
张老师修机思路太清晰了           大多数师傅估计都是基带电源换到死了

网友B:
老师你好,你在淘宝有店铺吗?我想寄修手机,cpu虚焊

网友:
我也修过这个故障,不过是进水机8,情况是开机白苹果,不重启,一个个拆,拆到前置摄像头的时候就OK了,换掉OK,这种前置还是要具体看腐蚀情况,严重的从生意角度出发,还是换掉比较稳定,这样能守住客户

网友C:
看来压箱底的一张6SP无限重启的主板又要掏出来搞搞了,但我刷机一切正常

网友:
感谢分享,又学到一个通病

网友:
引用 网友B:
老师你好,你在淘宝有店铺吗?我想寄修手机,cpu虚焊

有的,加微信. xunwei17888

网友:
引用 网友C:
看来压箱底的一张6SP无限重启的主板又要掏出来搞搞了,但我刷机一切正常

有些刷机没问题,刷过后重启。

网友:
前置排线和感光引起的重启 不错 学习力了

网友:
又学到了!

网友:
谢谢分享,学习一下。谢谢分享,学习一下。谢谢分享,学习一下。

网友:
老司机无私分享要鼓励!小白再学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