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SUS 笔记本拔电池开机

楼主(2018-09-10):
今天修一台ASUS 笔记本,具体型号没看,来的时候客户说拔电池可以记,关机后就不行了,拆机吧,首先量测开关脚马上发现问题,没有电压,仔细观察就到问题点

发现了吗?

把线接上试机OK

网友:
开关断线了

网友:
现在机器也就进水的多,我今天修了四台进水的,大爷的什么情况

网友:
开关拆了, 主板上实在看不出来哪里有问题, 请楼主指点下。

网友:
开关腐蚀断线,捡钱的机子!

网友:
腐蚀断线,捡钱的机子!

网友:
这个毛病以前修改,换的ec右边的822。虽然量着阻值正常,但还是换上好了

网友A:
这里坏了 ????????????????

网友:
这种还是要细心才能捡钱啊。。。。。

网友:
华硕机子是真的奇葩这两天来几台,一台没修好,曹丹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里坏了 ????????????????

是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