iphone6 进水大短路维修

楼主(2018-09-10):
                                        故障板 iPhone6        拿到板一看明显的进水痕迹打主供电阻值399正常

撕开贴纸看到主电源及音频都进水并腐蚀

      拆掉屏蔽罩发现铃声IC也腐蚀了

      处理好腐蚀 重置主电源芯片,此时已经拆掉了铃声IC并未装上,通电开机亮机
      换上好的铃声IC接电,直接又是大电流,此时那是一脸懵逼啊,
赶紧测试各个阻值发现都正常啊 难道芯片坏了?
      懵逼了只有找老师了,找到万老师说明情况,老师抄起表就是一戳果然问题出来了    PP_L19_VBOOST 就是这路电

       短路了 芯片四周的元件已经全换了 只有背面了 查点位背面只有一个电容果断拆掉 阻值正常
      装上好的铃声IC 接电OK 开机亮机

网友:
跟着学习。一起成长!!!!!!!!!!!!!!!!!!!

网友:
大短路好修

网友:
维修思路很清晰楼主很不错哦哦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