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ACBOOK]
A1466 不开机

楼主(2018-09-10):
一台A1466 ,指示灯亮,待机电流0.15,按开关没反应,拆掉电池也不能自动触发,裸板可以触发,再装上还是不行,那就把键盘排线 拆除,可以自动触发

原来是触摸板下面的排线接口腐蚀

用洗板水清理干净,然后装上,待机恢复正常,按开关键顺利开机。

网友:
这就是捡钱的节奏啊,来来说说捡了多少钱。

网友:
现在苹果的机子感觉触摸板这一块特别容易进水,设计还是不行

网友:
不错,这个钱捡的爽死了。

网友:
这样的故障多碰到些吧

网友A:
这个问题我碰到好几次,有返修过,楼主注意点,因为接口里面有的会腐蚀,偶尔还会接触不良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个问题我碰到好几次,有返修过,楼主注意点,因为接口里面有的会腐蚀,偶尔还会接触不良

我一般是直接飞跟线过去

网友:
我碰到过一次 一摸一样的问题 当时找了半天问题才发现哪里腐蚀

网友:
里面记得清洗一下 。不然可能会有返修。

网友:
这都能看到,非常的心细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