B4400S 键盘不能用换了EC也不能用。。谁修过这问题

楼主(2018-09-10):
B4400S 键盘不能用换了EC也不能用。。谁修过这问题

网友:
是不是BIOS问题。刷个看看,这个EC带不带程序的?

网友:
查一下ec这边的供电

网友:
是不是ec带程序的~

网友:
键盘换了没

网友:
先排除键盘问题

网友:
这个倒霉机器我也在修!!屏线问题买了3根了都显示不对   原机正常有点破皮  没办法就把原来的包包继续吧

网友:
键盘换过 bios刷过。。。。。。系统也换过

网友:
这样问题就麻烦 不好修  对照图纸修试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