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维修求助]
苹果7 iphone7的奇怪问题

楼主(2018-09-10):
机子有外修过wifi坏白苹果重启,wifi接线完电流表测试ok,功能正常,装机后发现又白苹果重启了,打开电流表测试开机正常,用电池开机就是白苹果,哪位大神有遇见过呀

网友A:
检查wifi线路是否接牢固,别一装机就虚焊了。另外是不是有装机碰到哪里短路了。白苹果重启时电流多少?电池重启,电源表不重启考虑一下是否电池接触不良导致电池无数据重启

网友:
引用 网友A:
检查wifi线路是否接牢固,别一装机就虚焊了。另外是不是有装机碰到哪里短路了。白苹果重启时电流多少?电池 ...

电流表单板装屏开机进去有wifi,数据检测阻止都正常,u2充电管都换了,电池接口也换了,电流表都能开机,扣电池开机就白苹果

网友:
引用 网友A:
检查wifi线路是否接牢固,别一装机就虚焊了。另外是不是有装机碰到哪里短路了。白苹果重启时电流多少?电池 ...

扣电池开机像没基带现象,电流表开机基带没问题

网友:
不关机码白苹果

网友:
iphone7白苹果不一定是wifi,任何一个配件坏了如homebutton,要件件检查 。如果你用原装wifi或许可以通过

网友:
这技术我服!同样是九年义务教育,你为啥乳此优秀!

网友:
这是电池的检测脚接触不良吧.6S和7的电池检测脚接触不良是通病了

网友:
这个问题,电池换过没有?你电源线开机是主板放壳里面扣的吗?刷过机没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