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维修求助]
6s进水加电短路维修一例,顺便报告个app的bug(是不是多给点分以示鼓励呢)

楼主(2018-09-10):
报告管理员,手机app有个大bug,刚刚花了两个小时编辑的帖子,就因为删除多余的几个空行,连续按了3下输入法的删除键,就自动给返回到主页面了。悲剧的我啊,一下回到发帖前了。

开始吧,老师给的故障板,到手是这么漂亮的。下面请主角出场

可能偷偷背着主人去洗澡,被赶出家门了,好在我们迅维还是很好的,收留了它。下面开始,由我来给它看病。首先,加电看一下

哦豁,加电3A大短,电源被拉低到2.27v,充电管位置好烫。好吧,洗澡了衣服也不换一下,先把衣服脱了吧。三下两下取下屏蔽盖,里面是这个样子滴。

咱们都知道中医讲望闻问切,其实呢,修手机也是这样哦。先望诊一下看看

还有l4000的电感已经烧的冒锡了

闻了一下,没有听到异常声音,嘻嘻。
问呢,是不可能问了,这辈子都不可能了,主人又找不到了,只能是切个脉修一下才能修好这样子。充电保护管也进水了,拆掉它,一坨锡解决(没有什么是一坨锡不能解决的,一坨锡不行就两坨)。上电,摸一摸,哎哟喂,,,,,,手烫个泡了。给它喂(熏)点(松)药(香)吧。再次加电,这种大短的,要注意观察那个最先化。0.1秒后,请看下图

嗯,扣掉它,应该不会短路了。5秒后,,,,,什么?    还短,好吧,再切(摸)一(一)下(下)脉(看)吧。指纹升压芯片这里最烫,再喂一次药,请看下图

然后就变成了这个样子

嗯,接下来就是小漏电了。进水的呢一般把所有腐蚀的元件换掉就可以了,但是呢,也是有先后顺序的。最严重的最先处理。这个板子指纹升压最严重,就它了。拆的过程中掉了一个点,明明我已经很温柔了。请看下图

拆掉后加电不漏电了。

处理好焊盘,掉点的飞好线装一个料板拆的指纹升压芯片。依然不漏电,说明安装基本没问题。请看下图

开机看看,正常电流一路步步高升,进系统了,密码我是不知道的。5分钟后,待机23ma跳变,进不去系统有id也就没必要处理这个漏电问题了。请看下图

顺手查了一下有id

game over

本来正常维修还需要处理一下其他进水的地方。比如待机23ma左右跳变,充电芯片和旁边的小音频;背光升压芯片边上冒锡的l4000,以及测试功能什么的。这里因为是id板进不了系统,到此结束。

网友A:
666666,不过电感你直接搭锡真的好么。

网友:
引用 网友A:
666666,不过电感你直接搭锡真的好么。

id板,要求没那么高的。

网友:
很好很强大,很苍很井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