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vivo手机维修]
viVo x7无限重启优化维修记

楼主(2018-09-10):
接修一客户x7,称升级后一直优化重启循环,在别家店刷机也解决不了,谈妥价格,留机。
       客户走后先连WiFi,升级,开机后进系统,一切正常,心中暗喜这简直就是捡钱,一小时后打电话叫客户取机,客户重启后故障依旧,告诉我刷机,升级后第一次进系统正常,只要重启就这样,只好让再次留机,后又刷机,升级N次,依旧,无计可施,换主板,照旧。想不通了……。换块电池试试,修不好就准备放弃,换好后开机正常,重启N次都正常,维修俊工。
        总结,电池印刷线接触不良,开机LOg过后加载系统电流变大,造成断电重启。

网友:
这也是技术!

网友:
电池问题会出现许多莫名其妙的故障

网友:
确实电池问题会导致很多奇怪的故障

网友:
电池引起的故障,如果没有代换件,估计可能就一直在刷机修板子上死较劲了

网友A:
就不会预先用外加电源来检测一下嘛?

网友:
预先用外加电源来检测一下
电池引起的故障

网友:
感謝您分享您的實用信息。 非常感謝你。,,,,,,,,,,,,,,,,,,

网友:
引用 网友A:
就不会预先用外加电源来检测一下嘛?

没有现成的电池排线插头,没办法检测

网友:
jnicee
bnfghgfjgfjnfgjgfjgfjgfj

回音哥 -2 -2 恶意灌水刷分|广告,小心账号!

网友:
dsvgfsgfhdjfjjghjjjjjjjjjjjjjjjjjjjjjjjjfgrerwerweffdfsddethfjtrhrfgrg

回音哥 -2 -2 恶意灌水刷分|广告,小心账号!

网友:
感謝您分享您的實用信息。 非常感謝你

网友:
一般是电池保险烧坏

网友:
正常开机的机器的确会忽略电池的问题,受教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