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笔记本 简单维修

楼主(2018-09-10):
联想笔记本 版号记不起了大短,很明显吧

去掉换一个,隔离管换一个

测试OK

网友A:
电容短路加隔离场管?

网友:
这个外表看得出来碎了 看不出来的就尴尬了

网友:
这都要发个贴吗.................................

网友:
一般后面有电容短路 前面都有MOS管穿了

网友B:
这个就没必要发帖了吧,,没什么技术含量,,如果这样都发帖,,我都不知道一天要发多少个贴

网友C:
这种帖子发出来完全就是为了赚点下载分。。。

网友D:
我也是这么认为,那么懒

网友:
引用 网友A:
电容短路加隔离场管?

看图  就这样的

网友:
老哥  这个够简单  简单的感觉没有营养了  哈哈哈

网友:
引用 网友B:
这个就没必要发帖了吧,,没什么技术含量,,如果这样都发帖,,我都不知道一天要发多少个贴

没有标记,我也看懂什么问题

网友:
引用 网友C:
这种帖子发出来完全就是为了赚点下载分。。。

是的哦

网友:
引用 网友D:
我也是这么认为,那么懒

呵呵赚分不易啊

网友:
引用 网友B:
这个就没必要发帖了吧,,没什么技术含量,,如果这样都发帖,,我都不知道一天要发多少个贴

你也可以发啊,只要有时间就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