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桥植珠过程中要注意的地方

楼主(2018-09-10):
从没植过珠 求助植珠过程中要注意的地方 是不是温度没设好  容易把桥给弄坏了

网友A:
钢网要对好。吹的时候风速不要调太快。温度一般都是是260度。用快克的850D

网友:
引用 网友A:
钢网要对好。吹的时候风速不要调太快。温度一般都是是260度。用快克的850D

谢谢 我没有快克850D 有迅维的852  应该也可以的  要明天试试了

网友:
植球现在的芯片我都是植无铅球,还没有因植球损坏过芯片,主要是个操作技法吧。

网友:
费眼    我基本不搞

网友:
弄一次       眼睛痛

网友B:
这个很难坏的,没遇到植球坏的。我开三百多度搞,就是快速

网友C:
引用 网友B:
这个很难坏的,没遇到植球坏的。我开三百多度搞,就是快速

哈哈。。。。那你芯片死得也快。。。。。

网友D:
植球一般用直接加热钢网,对角先风枪吹上两颗锡珠用来定位,抹上一层薄薄的bga助焊剂,在对好钢网,往芯片上撒上锡珠,在用风枪吹

网友:
引用 网友D:
植球一般用直接加热钢网,对角先风枪吹上两颗锡珠用来定位,抹上一层薄薄的bga助焊剂,在对好钢网,往芯片 ...

谢谢  温度不高  芯片不会这么会坏的

网友:
引用 网友C:
哈哈。。。。那你芯片死得也快。。。。。

我试了  260温度   可以把珠化了   再底珠不化 不会植在芯片上了

网友:
吹过头的后果就是桥芯片底部鼓起泡了,这样一来桥会坏,二来吹上去也是不平整有虚焊,所以热风要均匀,温度不能太高,焊油和锡球要用好点的,一次成功最好

网友E:
温度控制好一般不会坏的

网友:
引用 网友E:
温度控制好一般不会坏的

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