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系统故障]
电脑维修

楼主(2018-09-11):
戴尔笔记本怎样才能为bios重刷程序?谢谢!

网友A:
这个没法确定吧,在不能开机的情况下,首先你得知道bios在哪里,是什么样的,最理想的是8pin的25型flash,直接买个便宜的编程器+夹子,先尝试不拆机读取,读不出来就拆机读,然后备份好原有的,再把新的编程器bios下载进去。

网友:
笔记本刷BIOS都是用编程器,有编程器下载相应的BIOS刷就可以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个没法确定吧,在不能开机的情况下,首先你得知道bios在哪里,是什么样的,最理想的是8pin的25型flash,直 ...

拜读,多谢

网友:
兄弟你这个头像太有喜感了

网友:
如能开机,到官网上找相应的BIOS程序就行了,如无必要尽量不做。如开不了机,那就先找到BIOS芯片,下载好相应的BIOS程序。

网友:
没得业设备,最好不要搞,搞成砖头,那就麻烦了

网友:
去官网下载个新的bios,然后在系统想刷新,不能开机的送到修理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