B470铁壳:我想我还可以抢救一下。

楼主(2018-09-11):
B470通病就是铁壳管爱烧这个大家都知道。但是如何有效的稳定的维修呢?今天接到一个本。拆开后是这样的。

集显供电芯片跟上管都糊了。拆掉后是这样的

芯片8角彻底没了。看到这里估计有些人就放弃了。或者换板子了。看了一下论坛里的都是这个样子维修的。看下图

或者这样

也有的是这样

这个接线一定不能这么长。肯定开机几分钟就死机了。这样既不美观。也不稳定。接下来我是这样处理的

铁壳我是不用的。我用的是小管。小管稳定。不用飞那么长的线。芯片八脚飞线。漆包线是不行的。我用的是航空线飞线的。飞线越短越好。这个线粗。用刀片刮刮。把芯片焊上后。用绿油固定一下。这样用烙铁链接上管g极的时候就不会因为飞线短、温度高导致飞线移动位置了。

焊好效果是这样的。上电用示波器看看g极波形。稳稳的。

测试一天很稳。

之前也修过这种铁壳管。我都是这样修的。很稳定。下面两张图就是我以前修的其他本子的。

如果这篇文章你觉得有用。就点个赞吧。

post_deleted

网友A:
直接 客户  还能收 150 大洋 吧 ··

网友:
引用 网友A:
直接 客户  还能收 150 大洋 吧 ··

客户是通讯介绍的。收了360,包括CPU100给同行留100,CPU也坏了

网友B:
技术再好,不如人家嘴好啊。这么多同行,他们究竟会不会修机,真不好说

网友:
引用 网友B:
技术再好,不如人家嘴好啊。这么多同行,他们究竟会不会修机,真不好说

不会修。让客户直接找的我。公司的本。要不不会要这个价。

网友C:
可以装隔壁空件位置,然后飞下控制和输出就行了

网友D:
引用 网友C:
可以装隔壁空件位置,然后飞下控制和输出就行了

集显没多余的位置,,,,,,,,,,,,,,,,,,,,,,,,,,,,,,,,,,,,,,,,,

网友:
这个改的不错啊,走线比较工整,不乱!!

网友:
铁壳烧穿,PCB都坏了,还好夹层没问题,,,

网友E:
改的不错,都烧成这样了,居然CPU没有坏吗?

网友F:
这个机器铁壳一烧,10个9个坏CPU,你这运气不错

网友:
引用 网友D:
集显没多余的位置,,,,,,,,,,,,,,,,,,,,,,,,,,,,,,,,,,,,,,,,,

他说的,应该有操作性,割断那个管子通向主控芯片的原脚位,飞线到需要改下的脚位。我是直接在原焊盘上补绿油,继续装铁壳

网友:
引用 网友D:
集显没多余的位置,,,,,,,,,,,,,,,,,,,,,,,,,,,,,,,,,,,,,,,,,

集显供电没有多余的空焊盘的,焊盘烧没了,就只能用 我这个方法了

网友:
引用 网友E:
改的不错,都烧成这样了,居然CPU没有坏吗?

坏了。。。。。。。。。。。。。。。。。。。。。。。。。。。。。。。。。。。

网友:
引用 网友F:
这个机器铁壳一烧,10个9个坏CPU,你这运气不错

u坏了,。。。。。。。。。。。。。。。。

网友:
后面的看不到,还以为你运气这么好呢

网友G:
楼主用小管这种方式好 省了很多事 飞线也方便 值得借鉴 加分鼓励

网友:
板子修好U坏 不修了 心都凉了

网友:
引用 网友G:
楼主用小管这种方式好 省了很多事 飞线也方便 值得借鉴 加分鼓励

谢谢鼓励谢谢鼓励谢谢鼓励谢谢鼓励谢谢鼓励

网友:
我感觉这样修跟本用不住哪个MOS散不了热

网友:
我也经常这么改的 ,没返修过。。。。。。。。。。。

网友:
大多会把CPU烧坏

网友H:
这板子修好U坏 不修的多数,遇到很多台了

网友:
乌龟坏了一直拆小体积的场管用,好安置,稳定

网友I:
为什么不用铁壳管呢,飞两根线直接就完美了,根本不会返修。

网友J:
这个机器真是让人头痛,好多时候一烧焊盘就完

网友:
引用 网友J:
这个机器真是让人头痛,好多时候一烧焊盘就完

这样烧焊盘也能修了。。。。。。。。。。。。。。。。。。。。。。。

网友:
引用 网友I:
为什么不用铁壳管呢,飞两根线直接就完美了,根本不会返修。

这样比较稳定和美观。。。。。。。。。。。。。。。。。。。。。。

网友:
引用 网友K:
路过 学习了。。。。。。。。。。。。。。。。。。

一起进步,,,,,,,,,,,,,,,,,,,,,,,,,,,

网友:
引用 网友H:
这板子修好U坏 不修的多数,遇到很多台了

换个双核的便宜U。不到100的,,,,,,,,,,,,,,,,

网友:
对的,运气好的话就不坏。嘻嘻。。。。。。。。。。。。。。

网友:
引用 网友L:
是个好方法,但现在要维修的铁壳管已经过了大爆发期了,没那么多得修了。

我干维修没几年,错过了大爆发时期了。。。。。。。。。。。。。。

网友:
贴可坏 CPU坏的几率也很大,,这就是通病了 ,,,,,,,,,,,,,,,,,,,,,,,

网友:
谢谢分享。。。下次也可以学楼主一样修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