技嘉Z77-D3H 无CPU电压艰难等待

楼主(2018-09-11):
这个主板看起来豪华,但是修起来可真的很麻烦,就是无CPU供电,芯片是IR3564  BIOS刷过,EN 开启正常,示波器测量VQ瞬间有波形,很快就没了,闪一下,波形比较杂乱,看来问题在供电这里,不管BIOS事情,测量无短路,看着主板发呆,已经半夜1点多了,实在困的不行,明天继续,大神指点一下

网友:
查IO发出ATX_PWROK没有,这个信号是由电源给IO,然后转发给南桥的,南桥收到这个信号以后,接着发送SYSPWRGD给CPU,CPU收到此信号才会发出SIVD给供电芯片

网友:
换个LM325看下。不行就焊下CPU供电。。还有这个主板CPU座子容易空焊

网友:
这款板子是难修理,不过我遇到BIOS资料丢失造成无CPU供电,还有就是IO 检测电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