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X555LP 1.1此处到底有无芯片AX1121

楼主(2018-09-11):
如题  改机型号 F554L  板号 X555LP 1.1  内存贴纸 X555I ,改机为2修,拿到手电流 0.4几无跳变,后屏蔽板载内存后,外接正常,但内屏无显。后发现该处无芯片,此处应为一 EDP转LVDS 芯片  。现怀疑上家取走了该芯片,但仔细用放大镜观察又不像被取走的痕迹。坛子里搜了帖子,该板号多数都带该芯片,只有一个帖子也说该处无芯片。
望大神给与正解

网友:
看锡,像是没焊过芯片

网友:
那要看看你的是什么屏,没装你的屏是30针的EDP高清屏

网友:
这个不用纠结的
焊盘这样光亮肯定没动过这里
还不放心就拆屏,以屏接口来判断

网友:
这个焊盘一看就是没用动过的。。你的外接亮显示屏不亮还是主板上的毛病。。先打屏接口的阻止看看啊。。

网友:
有一个屏转换芯片,这个芯片还是个爱坏的芯片,几次屏不亮外接亮换它就好。

网友:
说句不靠谱的话,这个主板这里我记得是没有芯片的,以前修过一张有点像的板子但形象不深了,但可以确定的是当时没有芯片,建议楼主在淘宝找板子图片对一下

网友:
看焊a盘就应该知道啊。。。。。。。。

网友:
个主板这里没有这个芯片的,不要纠结。

网友:
旁边有电阻 电容 应该有芯片的

网友:
看焊盘的话应该是没芯片,铜皮接触焊锡很难再露出原本的颜色了。

网友:
看屏 屏是30pin的就是EDP的 没有这个芯片 40pin的就是LVDS的有这个芯片;有这个芯片的话 周边还会多很多元件

网友:
屏接口是 30针 接口
屏线接主板这头是40针   接屏那头是30针

网友A:
屏接口是30针不一定就代表 是EDP  可能就是30针LVDS
而主板屏接口的8和9  11和12  14和15  17和18针 信号线只到这芯片脚位处  此芯片为空   用万用表打这几组信号线阻值为无穷大,说明这几组信号线就只有到该空白芯片处  那这几组信号不接芯片  屏就绝不会显示
所以我认为 该处一定有芯片
可就是这空白焊盘看得也太逼真了,

网友B:
引用 网友A:
屏接口是30针不一定就代表 是EDP  可能就是30针LVDS
而主板屏接口的8和9  11和12  14和15  17和18针 信 ...

你问有没有芯片没用的 一种板子 用两种屏的我也修过 有的本来是没芯片的我还改过电路 有线路进LVDS芯片也不代表就是有芯片的 如果他是没动过的 没芯片的是EDP 有芯片的是LVDS屏 现在你现在拆开看看你的是什么屏就完了  不要说是30针不一定代表就是EDP  你查下是什么屏不就完了

网友:
看这个锡就是没有悍过芯片的,看来你还是新手

网友:
这个板子确定是无芯片的,板子上的焊盘很明显,

网友:
嘴巴遇到过是没有这个芯片的,你屏幕如果40p的的话就是没有的。

网友:
看焊盘应该是没有这个芯片

网友:
应该没有芯片,焊盘这么干净

网友A:
引用 网友B:
你问有没有芯片没用的 一种板子 用两种屏的我也修过 有的本来是没芯片的我还改过电路 有线路进LVDS芯片也 ...

重点是  现在主板40针屏接口处的4组信号线,只倒该空白芯片处,和反面一电阻处  可这2处都没零件,没输入信号

网友:
如果此处无芯片的话,那主板40针屏接口处就无4组输入信号,这几组输入信号直接到  屏30针的3,4    6,7   9,10针信号输入处。
无芯片的话,那就接口就无输入信号了。

网友:
真郁闷   迷茫。。。。。。。。。。。。。

网友:
引用 网友A:
重点是  现在主板40针屏接口处的4组信号线,只倒该空白芯片处,和反面一电阻处  可这2处都没零件,没输入 ...

你不要纠结这么多 30针小接口的屏 他就是EDP  问题是你现在没有图纸 不知道他信号怎么传输 但是你图片上的芯片 肯定不是自己托锡的 本身就是没有 那就是EDP屏 我修到很多HP的 都分两种 一种有LVDS芯片的 LVDS屏 一种没有芯片的 EDP屏 我还把很多没有LVDS芯片的改成LVDS屏 只能告诉你这样很正常 而且你要有对比看 他有电阻电容的位置肯定是不一样的 因为他有预留位置的 不同的屏 用的不同线路 电阻位置也不一样的 看看论坛有没有高清图 对比一下吧

网友:
这个应该没有这个芯片 ,看焊盘能看出来

网友C:
我有一台机器在修,可以给你看一下。

网友:
X555LP 1.1是没有芯片的,昨天还修到过一台,不触发,换剪板EC好的。

网友A:
引用 网友C:
我有一台机器在修,可以给你看一下。

能把  屏线接口附近和接口反面处  拍个清晰照吗
我这台,从屏线接口4组信号线,出发就只到这芯片处    到另外一处也是空白   真郁闷

网友:
有的板子是装的 有的板子不装 但是看你这个焊盘应该是本来就留没有的

网友:
求此处高清图片   此处为屏线接口背面图片,根据点位图此处应有4对电阻连接屏线接口数据信号到显卡,
现此处为空,高度怀疑上家取走了这些电阻造成屏线接口4组信号没阻值,造成屏幕无输出
求此处图片,也许真相就在这里

网友(点评):
你不会看点位吗?大家提供了这么多给你参考了,还围绕接口困扰? 30针的屏是EDP 差分信号共3组,直接与CPU对接.

网友:
引用 网友A:
能把  屏线接口附近和接口反面处  拍个清晰照吗
我这台,从屏线接口4组信号线,出发就只到这芯片处     ...

确定没有芯片。是空的不知道其他板有没有。这个是亮机的板

网友(点评):
要 J4503附近的高清图片 谢谢了

网友(点评):
J4503正下方

网友A:
太感谢了   我要的是此处反面的照片   应该有些电阻的   可是  我的全无   怀疑电阻被取了
请发下反面的照片

网友C:
引用 网友A:
太感谢了   我要的是此处反面的照片   应该有些电阻的   可是  我的全无   怀疑电阻被取了
请发下反面的照 ...

没机器了,被客户拿走了。只要x455lj

网友:
引用 网友C:
没机器了,被客户拿走了。只要x455lj

谢谢  搞定了
一共3组信号
2组由屏接口处到反面电阻处
1组由屏接口处到反面耦合电容处
不知道电阻多大  我直接飞线了  。可以显示了,不知有影响不,还是要知道电阻多大,望大神赐教

网友:
这个有的板子有有的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