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硕M4A87TD内存电压过高引起死机维修

楼主(2018-09-11):
华硕M4A87TD内存电压过高引起死机维修

  这板子是对门衣服店的财务电脑,说之前就会用着用着死机,用着会花屏,现在越来越频繁,现在连系统都进不去了。上电测量发现内存供电一开始是1.56V,之后慢慢升高一直到2.13V,DDR3内存跑在这么高的电压上肯定要死机的,这应该是内存电压过高导致的故障。既然一开始正常后续慢慢升高是不是反馈端口的事情呢?

  事实也确实如此,这板子的通病就是IT8721F集成的各个电压反馈输出模块容易损坏,进而导致输出的电压不稳定,要么高要么低,从而引起内存,北桥,南桥,总线,CPU核心供电,VDDA2.5等一系列电压不正常。好比UP6262这样的I2C总线下的8脚小芝麻芯片。

  但这板子是把这些功能全部集成到IO里面去了,所以IO有时候出问题就导致这样。现在IO的101脚便是输出内存供电调节,输出2.14V,肯定是不正常的。解决起来也很简单,要么换IO,要么就是把IO到各个芯片的反馈连接电阻直接干飞。

  这板子的内存PWM芯片型号是RT8100,8脚便是FB反馈。

  其中点位上的POR273这个240欧姆电阻便是连接反馈到IO第101脚的1.5VDUAL_OV基准输出点。

  一看定义就知道是个调节内存供电用的。

  直接干掉这个电阻,再次上电内存稳定在1.54V。别的各个电压也都符合正常数值范围,不过原来机器上的内存确实已经损坏,各种蓝屏不稳定,应该是烧了。

  最后换根新内存,才算稳定下来。

本文作者:迅维远程主板维修培训班长

网友:
板子io出问题 ,导致内存反馈故障, 进而内存电压异常。 学到了

网友:
谢谢 我已修好 感谢分享和经验 要不真不知道那不好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