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TCL]
TCL王牌L19N6液晶电视开机黑屏,高压板代换维修过程

楼主(2018-09-11):
TCL王牌L19N6液晶电视开机黑屏,高压板代换维修过程

  一台王牌L19N6液晶电视开机黑屏,声音正常,拆机通电发现背光不亮,测高压板上经保险F1后的12伏供电电压实测为13.5伏,板上插座4脚开关控制0.36伏,3脚亮度控制4.89伏正常【此板开关控制为高电位关,低电位开】。

  在检测中突然听见有啪啪声,观查高压板发现灯管插座CN2打火,断电拔出插头查看,插头下面烧黑一小块,插座内也烧黑一块,拆除插座看见电路板上的铜箔被烧断,经测量没有短路的地方。

  连好烧断的地方,从旧板上拆下一个座焊好,从坏屏上剪下一个头替换烧坏的头,检查无误后加电开机,灯管点亮蓝屏,厂标出现,接入信号图声在常十几秒后背光息灭,声音正常,看来此板打火有元件被损坏了,决定用通用高压板代换此板。

  两高压板的开关控制不一样,原机板上引脚1脚和2脚是供电,3脚是亮度控制,4脚是开关控制高电位关低电位开,5脚地,新板1脚2脚是供电,3脚是开关控制高电位开低电位关,4脚是亮度控制,5脚6脚是地。两板都是小口四灯,对比后把原插线插头的3脚和4脚线拔出,3脚的线插入4脚位置,在原开关控制4脚线接入一个有三极管组成的转换电路,输出接入3脚,固定好新高压板把插头插上。

  检查无误通电试机,电视恢复正常。

本文来自:iFiX爱修

网友:
转换电路修改,学习了,虽然平时用的不多,但关键时候很给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