Thinkpad E550 待机0.05A 按开关无反应

楼主(2018-09-11):
板号 nm–a221 rev1.0 独显
经测量+3valwp只有1.9v
+5valwp             只有0v
待机芯片条件都满足  不过芯片有点发热
主板所有电感都没有短路的
断开pj2和pj3想定位一下范围,居然没有任何输出了。连那1.9v都没有了,经测量没有en了。
订了待机芯片pu8,换上了还是那样,依旧没任何改变,看来不是芯片的事情了。
仔细检测芯片的周边,什么boot,各类二极管以及电容之类的,没有发现问题。

那就继续换吧,换掉大滤波电容,故障依旧。
换掉5v端的上下管,pq27,pq29。这次有反应了。
5v端有1.5v了,3v端还是1.9v,尼玛的。这是怎么回事。

想了一下,我下意识的,把原装的待机芯片又换回来了,这下都正常了,3v和5v都来了。
买芯片必须买最好的,宁可多花钱,不然亏钱都不知道怎么回事。

网友:
这么说是上下管的问题?

网友A:
最后是上下管软击穿了? 也没说清楚

网友:
这机器5V滤波电容坏的比较多,可以在插上电源的瞬间用示波器单次看下它的电感后端波形便知

网友:
现在芯片都是拆机翻新的,好多都不好用

网友:
有示波器就可以快速判断问题了

网友:
还好只烧了这里哦        呵呵

网友:
这不玩死新的是坏的,原来是好的

网友:
这么说是上下管的问题?还以为原本的芯片也坏了

网友:
上下管坏或芯片坏都会造成输出电压偏低的情况,要测试或更换来排除

网友B:
这种电容改330比较稳定。。。。。。。。。。

网友:
电容改330较稳定                                               .

网友:
这机器这毛病应该算通病,我在论坛查了一下,有位仁兄在2017年的时候就修好过这个问题,也是换了上下场馆和滤波电容,早特么的知道先搜索一下。

网友:
芯片真的是翻新的多

网友:
最好标出位置,

网友:
这个问题要是有示波器就很快修好了!

网友C:
你这还算是好的,有些芯片有问题,大爷的一上去烧一大片

网友:
引用 网友B:
这种电容改330比较稳定。。。。。。。。。。

好经验,这种滤波,最好原值代换,我试过加600uf左右的,结果充放电时间久了,芯片误认为没出来,保护。330和220差距不大,应该没事

网友:
引用 网友A:
最后是上下管软击穿了? 也没说清楚

哈哈,其实他已经说了,应该是5V这边出问题了,1.9V供电应该是3.3V在放电

网友D:
楼主我想知道,这机器正常状态下的待机,是否0.002到0.004,你这0.05的待机在类似机器上,我第一反应是有微短

网友:
引用 网友C:
你这还算是好的,有些芯片有问题,大爷的一上去烧一大片

我也遇到过,真是坑啊,必须让卖芯片的付出代价。

网友:
引用 网友D:
楼主我想知道,这机器正常状态下的待机,是否0.002到0.004,你这0.05的待机在类似机器上,我第一反应是有微 ...

我没拆开之前也认为有微短,我还用了很长一段时间找后级短路。

网友:
这机器35V电容是个通病,搞不懂这么新的机器怎么会有这个问题

网友:
0.05明显就是待机偏高,偏高肯定就会是某个地方有短路现象,有时候3.5V芯片发烫不一定就是芯片本身问题,上次我遇见一台机器就是大电流,显卡发烫,结果就是旁边一个MOS管影响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