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Q40 215-0674034

楼主(2018-09-11):
CQ40 215-0674034,停论坛兄弟说能用216-0674026代换 我换好后能开机 就是不进系统?想确定下这能代换吗?

网友:
可以代换哦,只有0674022不能

网友A:
不进系统是什么概念?卡logo,还是能上电不亮机?

网友:
测试 是不通用只能点亮。所以026 跟034 是不通用的。

网友:
出现乱七八糟的问题就用原型号 别纠结

网友:
这个还没有试过o........。。。。。。。。

网友:
引用 网友A:
不进系统是什么概念?卡logo,还是能上电不亮机?

亮机后卡
换了原来的034 后面就好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