技嘉GA-B85M-D3V两片不插内存报警插内存不显示

楼主(2018-09-11):
两片 技嘉B85M-D3V,一块REV:2.1,一块REV:1.1,外形基本一样, 不插内存能滴滴叫,插内存一块跑代码15 4F,一块代码10,显示代码后一两秒就重启了,如此反复,

测试内存供电1.53V,VCORE 1.73V,VCC1_5_PCH为1.53V,VCC1_05_PCH为1.10V,IO的5V 12V检测脚都是正常的2V左右,O_PWROK等也都正常,RESTET也是3.3左右,PCIEX1槽测时钟0.35V左右,找不到故障在哪里,换一两个CPU,1840,3220,内存都换过,BIOS刷过不过都是官网的,BIOS对调 甚至只装一个BIOS,都 试过也一样,上论坛看有些兄弟 拆了75232我就拆了,也是一样没有任何变化,真是奇怪了,两块一样一样的故障,请教一下兄弟们,给点提示,多谢多谢!

网友A:
b85的bios不能随便刷吧 带me程序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b85的bios不能随便刷吧 带me程序的

能不能请教你,要怎么样刷这样的BIOS,多谢多谢!

网友:
修好了,在论坛里发结果                 期待啊

网友B:
去淘宝买个BIOS资料刷进去才有保障

网友:
引用 网友C:
查内存槽118 238 236脚电压有3.2v左右

这些最基本的都测过了,谢谢你的提醒.

网友:
引用 网友B:
去淘宝买个BIOS资料刷进去才有保障

都是在官网下载的,有什么不对吗?华硕的有些在官网下的就不能直接用,我是知道,可是技嘉的真没听说过啊,还请不吝赐教,谢谢!

网友(2018-12-14):
楼主4F重启那片最后修好吗???

网友:
刷BIOS应该可以好啊,进官网下就OK了,不过要进台湾官网

网友:
注意U座针脚                                       。

网友:
应该是过内存了      ,      BIOS 问题居多

网友:
楼主修好了么没? 什么原因啊 ?   请给大家说一下

网友:
不是内存不过吗?内存不过也是会重启的啊,系统管理总线正常吗?VCCSPD正常吗,

网友:
SPD不正常,修过好多片了,一个电阻过的的3.3.我一般是直接拉过去.

网友:
不过内存,第一,看CPU针脚是否有弯。第二。查内存供电,总线,SPD供电等。时钟。最后用打值卡测对地值是否都一样

网友:
万能淘宝 看看有原来的bios不就行了

网友:
以前修改几个技嘉不过内存断线的比较多

网友:
,VCORE 1.73V这个事不跑吗,按不跑吗修 后面的信号

网友:
我也遇到了还没搞定

网友D:
4F重启的直接换桥,不要问为什么,换了就能好。
挡15的查脚座到内存之间的电压跟线路,看你这板外观,首先要保证CPU跟脚座接触没有不良,内存跟插糟没有接触不良,内存上的CLK跟DATA,SPD电压还有参考电压VREF是否正常,仔细检查外观是否有断线的痕迹,如果都OK的话,可先更换一根内存糟试下,再脚座,再换桥。依我看插糟清洗清洗就好了

网友(2019-01-17):
引用 网友D:
4F重启的直接换桥,不要问为什么,换了就能好。
挡15的查脚座到内存之间的电压跟线路,看你这板外观,首先 ...

多谢朋友如此详细 的分析以及无私的奉献个人的经验,多谢多谢!

网友:
检CPU座有触脚无弯脚和弹性变差,下陷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