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开机]
6SP开机白苹果定屏保资料维修分享

楼主(2018-09-11):
今天给大家分享一个小小的维修经验希望对大家有所帮助。
【故障机型】iPhone6S

【故障现象】开机白苹果定住不进系统,客户要保资料。

【故障分析】白苹果定住先看电流多少,便于我们对故障机器的分析,用电流检测正常开机电流后定在250MA左右。

便于大家观看我再上传一张数子电流表的画面。

一般这个电流相信很多老手都知道是哪里的问题,一切的前提是客户要保资料,我说说我的思路

这个电流无非两种情况。
一、软件问题:保资料刷机即可解决

二、硬件问题:系统是存放在硬盘里面,既然不进系统,那就干硬盘。

我喜欢先硬后软来解决问题。干了硬盘不行再去保资料刷机

干硬盘的过程简单粗暴,拿下来放点焊油再吹上去,测试开机电流。
没想到这机器这么简单,收钱

测试了一小会儿没问题给客户了,高高兴兴的叫店里的小妹给泡了一杯咖啡

最后若对您有所帮助别忘了给加点小分分,鼓励一下我们苦逼的技术员,辛辛苦苦打了那么多字,拍了那么多照片。

post_deleted

网友A:
牛逼,焊硬盘用风枪就行吗?还是需要别的设备?小白,学习问一下啊!

网友:
引用 网友A:
牛逼,焊硬盘用风枪就行吗?还是需要别的设备?小白,学习问一下啊!

风枪就可以了,不用别的设备

网友:
既然是保资料,我想问下楼主收了多少钱?

网友:
要资料你懂的                                  。。。。

网友B:
这种一般刷机不就行了吗

网友:
引用 网友B:
这种一般刷机不就行了吗

这个是硬盘虚焊,不是软件问题。所以刷机肯定会报错,到时候保资料有一定机率不成功。

网友C:
你好,请问你在淘宝有店铺吗?cpu虚焊能修吗?按住cpu屏蔽罩左下角就可以开机,

网友D:
引用 网友C:
你好,请问你在淘宝有店铺吗?cpu虚焊能修吗?按住cpu屏蔽罩左下角就可以开机,

没有店铺,但是可以维修。

网友:
引用 网友D:
没有店铺,但是可以维修。

这样修一下要多少钱?

网友:
加VX 13708384560 详谈

网友:
自己的都是保资料刷机走一遍,走不过再查问题

网友:
还是老司机厉害 这么快总结出问题修好

网友(2018-10-24):
牛皮  让新手来的话还找不到问题所在。

网友:
你怎么判断是硬盘的问题。。。。。。。。。。

网友:
运气真好 没几分钟就搞定  不错呦

网友:
我也遇到过很多不进系统是硬盘问题的。。。。。。。。

网友:
新手来的话还找不到问题几分钟就搞定

网友:
学习了,应该是硬盘虚汗了吧,重新焊接就好了

网友:
手机保资料再加上叫客户换硬盘,一千五应该可以收吧。

网友:
路过 向老司机许下学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