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y470进水不开机

楼主(2018-09-11):
接一台同行的机器,看一下型号y470 。心里有点底{经常修的机器},插上电源待机0.06,偏高了,以为是短路了 按下开关 上电0.7a不变跳,心里想怎么可以触发。 我就没去想短路这回事了。我就插一下内存试一下,无果。马上拆机,一看是进水的机器,看了一下一个网卡芯片有点腐蚀 加焊了一下,处理了其他地方。
在上电一看还是0.7A,心里想哪里出问题了呢,bios ?刷了一个bios上电0.9a有点变跳没显。然后又去刷了一个 ,这下扎心了又是头疼的0.7a。
查了半天,没什么思路,想了下网卡芯片竟然进水了,那就拆了吧,
拆了网卡芯片后 上电一开0.7-0.9-1.3-1.2a亮logo显示。哈哈哈 ,收工。
进水的机器还是要修进水的地方,其他地方基本也不会损坏 。仔细的观察。我还得向你们学习呢。。

网友A:
之后呢,是否有继续判断是网卡坏,还是周边阻容件坏?

网友:
引用 网友A:
之后呢,是否有继续判断是网卡坏,还是周边阻容件坏?

网卡坏了,更坏就可以了

网友:
那些元件都是好好的,看不出什么问题。很是头痛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