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维修求助]
一次失败的维修

楼主(2018-09-11):
        论坛上很少有失败的维修案例,今天我就开个先例,发个失败的维修案例。于个人而言,对其进行逆向思维,也能使我进步。
        另外今天脑子不正常,维修给自己挖了很多坑,绕了很多弯。

机型:
        6s
故障:
        进水,触发500定住不动,不开机
维修过程:
        观察显示座子及周边,wifi边上进水,指南针1.8v滤波电容脱焊连带铜皮一起。拆掉屏蔽盖后发现背光芯片边上也有点进水。带屏蔽盖的完整图就不上了,裸奔图如下:

望过了。那么接下来开始修触发直上500ma定住吧。
这里走了一些弯路,最开始的思路是500ma可能烧不出来。是电源输出有短路,量电源输出对地值和电压。但是,,,量了一会儿发现人品实在不太好,居然没找到异常的点。决定换思路。既然触发直上500ma定住,说明还没有到显示,也没有到i2c总线,pcie总线,uart总线,连自检都没有开始呢,应该是最开始供电的几大件供电有短路。老规矩,松香大法试试。然后,就看见下面的效果了。

查了一下这个位置下面的点是pp_vcc-main和pp3v0_nand。拿表量一下果然短路了。如下

现在烧一下它,看看是哪一个。

扣掉它。
这里走了很多弯路,废了一个小时。原因是背面加电烧的时候锡和陀螺仪的3v连锡造成触发407定住不开机。细节啊,粗心大意,反思一下。

一个小时后,,,我回来了。补好指南针掉焊盘,测量供电正常。然后,触发320起跳,一路正常进锁屏界面,5分钟后待机278-320-350左右漏电。又有id进不去也不能刷机。只好想想别的办法检测(可以进系统的这种进去试功能)根据理论,触发第一下就漏电可能是指纹3v异常,触发第二下漏电可能是指南针。而且待机后指纹不工作,不会漏电,指南针会工作会继续漏电。这里是不是矛盾了,,,哈哈,我也这么想。所以一个个检查咯。查指纹3v供电__正常,再查usb芯片3v供电__正常。不扣指纹,待机还是漏电,触发还是320起跳,哎。不管他,指南针,陀螺仪,加速计,usb芯片通通查一下工作条件,都正常,顺便把芯片也换了,还是没戏。
那检查wifi周边吧,,,,正常
再检查背光芯片及周边吧,,,也正常
再检查显示座吧,毕竟进水还有腐蚀呢,虽然能正常显示。就拍了一张拿掉显示座子的图,其他忘记拍了。

嗯,自此,我打算放一边了,空了也许会拿来玩一玩吧。
        总结:
         一次失败的维修。以下两点应该记牢。
        1,飞线烧机后未仔细检查是否连锡。
        2,显示座子应该在检查指纹,usb,指南针之前检查。因为进水腐蚀位置应该优先处理。

网友:
别提了,连锡的痛啊~!!!!!

网友:
你这连锡拍的好清楚呀,我都看到了,能分享出来,促进大家进步

网友:
很好很强大,很苍很井空。

网友:
这技术我服!同样是九年义务教育,你为啥乳此优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