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硕]
ASUS K53SV笔记本不触发故障维修案例

楼主(2018-09-11):
ASUS K53SV笔记本不触发故障维修案例

  【故障机型】ASUS K53SV

  【故障现象】不触发

  【故障分析】保护隔离

  【维修过程】

  接修客户一台ASUS K53SV机器,描述的故障是笔记本不触发,光板拿到手测电感对地正常。接电电流0.015变成0.000,3V5V测不到电压。

  上示波器发现3V5V通电瞬间电压正常出来,再按开关没反应,3V5V瞬间出来后又出不来了,当时想可能是后级不正常。

  把3V节点断开3V5V都出来了,心想后级转换电路出问题了。3V后面就节几个小节点和两个MOS,都断开还是一样。最后一个点发现是去BIOS,PWM3V给BIOS供电,看来方向错了。

  赶紧调方向,测公共点才18.5V,看来问题在公共点上。

  打开图纸测得保护隔离的数据,这图纸把排阻也分开,看着好多电阻。根据图纸分板要2.2V电压处为0V,就能产生大电流公共点。这点要为低,受控充电芯片MB39A132的ACOK脚。

  ACOK又受控ACIN。

  AC适配器电压检测部分(AC Comp.) 检测ACIN 引脚(引脚4) 电压低于1.24 V(典型),并将AC适配器电压检测部分的ACOK 引脚( 引脚5)变为Hi-Z。电源从VCC引脚( 引脚1)和VIN 引脚( 引脚24) 中电压高的一方供给,ACIN1.36V大于1.24V,那么ACOK就应该低阻会拉低外面电压,但ACOK没有,直接更换个芯片。

  再次测ACOK能拉低到0.4几V了。

  大电流公共点产生,测试开关机都正常,至此,ASUS K53SV笔记本不触发故障修复。

  维修结果:前面走了一圈弯路,最后还是找到公共点这。

本案例由迅维快修旗舰店提供

网友:
有理有据,条理清晰,多测量,后换件。好案例,学习了。

网友:
会用示波器的基本都是高手  至少我是这样认为的

网友:
下次遇到少走弯路了。。。。。。。。。。。。。

网友:
现在修机器都不能用之前的老套路了,芯片在升级技术也需要不断的升级

网友:
华硕修起来都比较麻烦                          。

网友:
管理员的帖子有营养 收藏学习

网友:
有圖紙就是好使!還有波波

网友:
好经验要加分

网友:
都说高手才用示波器,自己又个示波器都一直没有用过

网友:
楼主你的图纸哪里来的啊,分享下

网友:
谢谢老板分享 讲的很详细 又有图片很完美  给力

网友:
思路清晰 很不错    。。。。。。。。。。。。

网友:
谢谢愿意分享经验的人,,让我们少走弯路~~~~~~

网友:
你们天天在这里show示波器  让我们这些万用表党情何以堪,有点恐慌了

网友:
常见 故障  不过 你说的思路 很清晰  刚学的人 很容易 看懂

网友:
一般都是人为的拉低ACIN#