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硕P8Z77-V间歇性死机掉电维修

楼主(2018-09-11):
    好久没在论坛上露面,其实这一年多的时间都在做弱电这块,对维修已接触不多。在加上日常维修当中,没什么太过蹊径的案例,一直就没编辑的欲望
    前不久一网友通过加我QQ与我交流,说是自己手头有张华硕Z77主板已经不能正常点亮,因为是一手自用,且成色很好无修,就想着修起来再发挥余热。客户在其本地电脑城问了不少修理铺子,一听说不定时能亮而长久时候是无法亮机的故障,又鉴于是台式机主板,直接挥手拒绝。后通过网络相关得知我,又发现其实就是隔壁邻市,遂打算亲自上门拜访。
    某日,一黑色硕大宝马X5下来位个子不高缺满是富态的中年男性,满面春风地向我打招呼。迎入工作室内后交流了解到,客户是做酒店民宿行业,自小喜欢摆弄电子产品。对计算机配件的组装搭配也颇具心得,就是无奈不会维修。这次来访,其主意还是想看着我当面维修这板子,好让他开开眼界。

    接过板子放手术台,点开机排针能正常上电,但是全板有时钟无复位。偶尔能看到诊断卡跑代码,但不是尚未跑结束就掉电重启,就是进BIOS界面后不足10秒便掉电重启,根本谈不上正常使用。我见如此,首先刷个BIOS,结果自然是毫无改善,遂排除BIOS相关问题。

    老实测量板子上各大供电,发现除去CPU供电之外,别的供电都出现且如何设计电压要求。根据点位查桥发给CPU的CPU_PG信号,也是正常的1.06V。CPU电源管理芯片EN开启正常。再给CPU供电一排MOS管+从电源管理芯片这片区域用热风枪加热的时候,发现有99%的机率是能跑码结束开机,但板子冷却之后就又不行。因此判断:CPU从电源管理芯片到MOS管之间,可能存在一定的控制信号不良。
    为了验证这一想法,直接上示波器测CPU上下管的G极波形。

当测到最里测的一个上管G极的时候,波形图与别的上管截然不同,具体可看图,这是异常的波形

这是别的上管正常的G极波形

打开点位

从点位上得知,此MOS管的G极通过RPR121这么个0欧姆电阻,到达UP102电源管理芯片的第13脚。万用表打二极管档,测量此电阻两端,没有传来“滴”长响,而是妥妥的无数值显示,这就明白了,此电阻内部断路,引起的G极控制信号不正常,继而导致CPU供电不正常。
替换电阻的位置

测量拆下来的原本电阻,电阻阻值已无穷大

料板上拆个0欧姆电阻焊接上,待冷却之后,再次上电,这回诊断卡迅速跑码,示波器测得此时的G极波形,也恢复了正常。

接硬盘做系统拷机测试2小时,板子无任何不良反应出现,遂觉得,此板应该是修复完毕。

谢谢大家。

 会员1578422100鑫豆2025-6-7 16:49
 会员1235408100鑫豆2024-4-18 18:05
 会员1174215100鑫豆2023-11-5 14:33

网友:
大神就是大神 直接秒杀了 有示波器就是好啊

网友:
感觉很牛B,,,,,,,,,,,

网友:
高手都不修板子了,这行不好混啊,,弱电是监控么

网友:
感谢楼主分享,这样不会走弯路。。。。。。。。

网友:
大神都不修主板了;这个行业不好混啊,今后这个行业何去何从啊

网友:
有好的仪器,也要有丰富的经验才行。

网友:
                       现在行情确实不怎么样了

网友A:
是G极开路了吗?开路了也不烧另外一个管?而且G极还有波形?我不是很明白。

网友:
引用 网友A:
是G极开路了吗?开路了也不烧另外一个管?而且G极还有波形?我不是很明白。

不是彻底开路,彻底开路,G极上管是肯定不会有波形过来,这个应该是电阻内部阻值增大,使得在二极管档已经无法具体表现出来。

网友:
大神修主板,手到擒来!

网友:
是的,如果G极断开的话肯定会烧管子或芯片的,应该没有完全开路

网友:
你这一种没示波器修不了 ,示波器功劳大。

网友B:
大神久不出现,甚是想念,转行修弱电,小心点,别触电了,,,我可是看着你和青杏煮酒等有数的几个大神的帖,才开始慢慢入门主板维修。

网友:
引用 网友B:
大神久不出现,甚是想念,转行修弱电,小心点,别触电了,,,我可是看着你和青杏煮酒等有数的几个大神的帖 ...

哈哈还行,强电还是不会去碰,转型也是无可奈何,为生计所迫

网友:
这个机器还没修到过,希望以后能遇到一样的问题

网友C:
最近很少逛论坛 刚看到  。。。。。师傅风采依旧~~~

网友:
引用 网友B:
大神久不出现,甚是想念,转行修弱电,小心点,别触电了,,,我可是看着你和青杏煮酒等有数的几个大神的帖 ...

思天师傅是大神   我是个搬砖的

网友:
引用 网友C:
最近很少逛论坛 刚看到  。。。。。师傅风采依旧~~~

我已经很久没来论坛,有事没事会来看看。

网友:
如果全部G极打值数值会不会不一样多少有些差别?

网友:
大师技术不错,应该多写一些维修案例给我们分享。

网友:
大神久不出现,甚是想念,转行修弱电,小心点,别触电了,,,我可是看着你和青杏煮酒等有数的几个大神的帖,才开始慢慢入门主板维修

网友:
仰望大神,有波波就是好啊,话说想找到这个芝麻电阻确实需要点技术

网友:
我有一块V星z77 gd55主板,开机只有风扇会转。接修吗?

网友:
可以哦,示波器都用上了。不错哦

网友:
兄弟你南通海门离我们通州区也不远啊。有机会开车到你那儿去玩。

网友:
终于看到思天师傅的更新了。。感谢分享案例。。以为思天师傅转型了。。

网友:
学了 换一下插板呢,或者把电源插头换个位置看一下

网友:
向大师学习。争取两年和你一样,

网友:
对楼主的钦佩如滔滔江水连绵不绝

网友:
如果全部G极打值数值会不会不一样

网友:
思天师傅是大神 我

网友:
大神都转行了 现在行业真的越来越不好做了

网友:
不错,大神出手什么都不是事儿..............

网友:
有好的仪器,羡慕啊。也要有丰富的经验才行。

网友(2018-10-14):
楼主怎么知道RPR121是0欧姆的?点位有标识?

网友:
感谢分享,现在我经常来看看论坛,学习到不少技术

网友:
这一年多的时间都在做弱电这块,对维修已接触不多。 维修不多,还有这技术,牛

网友:
高手啊,高手风范,一代宗师啊,已经转行,看来高手都转行了,就剩新手在入门中

网友:
有好的仪器,也有丰富的经验

网友:
这篇应该可以算是精华文章了吧,以前也修到过这种加热才能正常的,最后没有找到故障点,最后放弃了的,下次查一下这个g级看

网友:
师傅,我加你QQ了

网友:
这才是真正的动手术啊,学习并受用了.

网友:
我已经很久没来论坛,有事没事会来看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