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工控]
西门子6AV2工控触摸屏修复

楼主(2018-09-11):
今天接修客户寄修的西门子触摸屏6AV2 124-0GC01-OAXO,上电发现机器能开,经常性的死机花屏卡机等等,初步判断可能那部分供电不良,测试了一圈,没有发现异常
发现这款机器散热处理太简陋了,如是抱着试试的心态逐个给三个BGA芯片加热处理,当加热到西门子专用处理芯片时候发现机器开机正常使用时间明显增长,基本确定是它的问题了!上BGA一顿操作后,上电测试,5分钟正常了,心想好了,吃个饭过来发现尼玛又死机了,看来芯片不良啊!立马定了芯片发回来,第三天芯片到了,迫不及待的换上去,测试半小时,一切正常,为了保证没有返修顺便把散热也给改了!第一次在此板块发帖,不周到请见谅!

网友:
工控设备由于工作环境比较恶劣,很多工作在高温,多尘,尤其铁灰多的环境,加散热风扇会在风道内聚集大量灰尘,提高故障率的

网友:
这种专用芯片也有卖的?淘宝? 带不带程序?

网友A:
不带程序,我是查看了散热片情况非常干净,证明工作环境很好才加的,环境复杂的一般不会改

网友:
是的  一般都是工作在 车间,高温 灰尘多,如果工作环境好 可以加散热器片的, 还是给楼主 赞一个

网友(2019-03-15):
工控设备由于工作环境比较恶劣。。。。

网友:
能修好不错了,好多设备上的芯片都带程序的,

网友:
修的精彩

网友(2019-04-22):
引用 网友A:
不带程序,我是查看了散热片情况非常干净,证明工作环境很好才加的,环境复杂的一般不会改

收了多少钱包

网友:
可以共同合作 本人修雅马哈机器人控制器

网友B:
本人维修电脑 工控 变频器 伺服驱动器 PLC 雅马哈机器人等等

网友(2019-05-25):
小几千,同行的,收不高 呵呵呵呵

网友:
引用 网友B:
本人维修电脑 工控 变频器 伺服驱动器 PLC 雅马哈机器人等等

啥都修啊?牛!新中国就缺人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