苹果A1466 开机电流跳变正常,屏不显示 ?

楼主(2018-09-11):
苹果A1466 开机电流跳变正常,屏不显示 ?刷写了BIOS   更换了SMC   CPU加焊容易不开机吗?

网友:
查显卡工作没有     检测屏幕信号出来没有         ··············

网友:
最诡异的是     显卡貌似也已经工作    但是就是无输出

网友:
华硕有两三款 就是这样          大小写都可以按了   就是显卡没信号出来

网友:
重新插下屏线,上半部分的,昨天遇到一台

网友:
这个描述的范围就广了

网友:
楼主好了没有,修好了分享哈。。。。。。。。。。。。。

网友:
CPU加焊容易不开机吗??这个看你的设备还有手法 没有确定不要动u

网友:
兄弟,你看一下会不会电流跳变几次之后会不会听到咣的一声,还是屏会闪一下,但是不显示图像,看上去像暗屏,但是用灯光照时又无图像出来,

网友:
我这台这是这种情况了
,量到屏的总线两根数据线阻值不一样

网友:
升压芯片换了没有    A壳子上苹果LOGO亮不亮啊

网友:
这样修不行的,要查条件了,要不然直接要板

网友:
smsc竟然随便就换了

网友:
刷BIOS 试一哈有没有声音吗是不是屏暗.

网友:
是不是有暗屏的毛病,还有 就是 你说的 电流正常 ,是怎么确定 电流正常的。

网友:
                          不是屏的问题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