商城
e5-471 冷开机不开机

楼主(2018-09-11):
E5-471修过二次了..第一次刷BIOS好了..过几天又来了.怎么刷都不开机..板子上.加热一哈又可以..晶正都换过了啊..有没有人遇到过..
不开机

网友:
怎么都说不清楚 加热哪里可以亮 如果加热桥能亮 直接重植啊

网友:
有不稳定的元件,不好弄了...................

网友:
如果是加热供电芯片,那就换芯片,如果是桥重植应该会好

网友:
看你加热部位 细细查查

网友:
住过开关坏的,

网友:
我遇到过是充电芯片分压电阻阻值不稳定的,开始加焊充电芯片又可以开机,以为充电芯片坏,也是干了几次才找到问题

网友:
加热可开机的
把3 5V电容换掉看看

网友:
HM55 HM65的南桥都常有这种通病,特别是55,加热一下就可以不防直接BGA烤化,在反复就换桥。偌非桥问题如要换晶振电容电阻最好是一套换,常遇到的是压差超过0.4V就必然没起振。

网友:
这个主板毛病多 板载CPU 问题多 我放弃好几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