技嘉B75M主板上电风扇转一下停故障维修

楼主(2018-09-11):
技嘉B75M主板上电风扇转一下停故障维修

  接修同行发来的技嘉的B75-HD3  REV1.0的主板,故障是上电风扇转一下停。

技嘉B75M主板上电风扇转一下停故障维修 图1

技嘉B75M主板上电风扇转一下停故障维修 图2

  转一下停这种情况造成的原因有多种,缺电压BIOS不对,5 12V检测不对都会导致,当然这种情况肯定是先测主供电排除一下最为快速,这块板就是测量各大主供电,除了CPU供电没有,其它都产生了,接下来就要测量CPU控制芯片的工作条件了,一般这种情况,芯片的主供电,都是没有问题的,直接测量开启信号,在图纸上找到开启信号的引脚  如下:

技嘉B75M主板上电风扇转一下停故障维修 图3

  CPU供电的开启信号是在总线供电正常后,产生VTT PWRGD提供的,实测芯片这面,开启信号无电压,搜开启信号哪里产生的,到了这里。

技嘉B75M主板上电风扇转一下停故障维修 图4

  各PG信号,开启信号,技嘉喜欢用这些小三条腿管子控制这种小三条腿管子坏也是技嘉的通病了,经过测量Q48的控制级以经是低电压了,但是1 3脚还是导通了,很明显Q48挂了,在点位图上和板上找到Q48。

技嘉B75M主板上电风扇转一下停故障维修 图5

技嘉B75M主板上电风扇转一下停故障维修 图6

  直接把管子拆掉,至此,技嘉B75M主板上电风扇转一下停故障修复。

技嘉B75M主板上电风扇转一下停故障维修 图7

本案例由迅维网会员(张振伟)提供

网友A:
技术可以啊;;;;;;;;;;;;;;;;;;;;;;;;;;;;;;;;;;;;;

网友:
电源好 信号 不行了 ???????????????·····

网友:
PG信号正常后才去开启CPU供电,还是开启信号造成的开不了机

网友B:
我还不知道你的技术还那么厉害 你不是管理员吗

网友:
这种故障 我已经修过很多次了 最喜欢维修这种故障 赚钱快

网友:
我怎么没有修到过这么简单的问题。这种是太简单了,秒杀呀

网友:
技术挺好的

网友:
最喜欢维修这种故障 赚钱快

网友:
有图纸,有点位,修起来方便很多啊

网友:
io芯片凭什么来开启风扇关停,就是说io收到什么信号来关停风扇的。

网友:
开启信号无电压比较好查。加上有图纸 。得心应手了,楼主

网友:
好久没修过了

网友:
技嘉1155的主板这样的故障太多。

网友:
引用 网友A:
技术可以啊;;;;;;;;;;;;;;;;;;;;;;;;;;;;;;;;;;;;;

我怎么没有修到过这么简单的问题。这种是太简单了,秒杀呀

网友:
我有个服务器主板情况差不多跟这一样,

网友:
很多厂家的设计员也不是很专业,三极管工作区间不合理,长时间工作就坏掉了

网友:
技嘉1155主板。这是常规的问题。小三极管。小电阻。

网友:
看图纸对元件位置不难,拆除也不难,难在知道到是哪个芝麻坏了。

网友(2018-10-11):
资料全,思路清晰,所发维修快,手到病除

网友:
我是小白,来学习各位维修师傅的经验。我是小白,来学习各位维修师傅的经验。

网友:
直接拆了不装没有后遗症吗,老师不是说这样不好嘛,最好还是更换

网友:
好经典的故障代码表。谢谢楼主

网友:
这主板马上修到的就越来越多了,贴子先收藏了

网友:
Q48这72的场管坏,还没遇到过。坏的是W1P管,还少了一路开启脚没讲。

网友:
技术可以啊!!!!!!!!!!!!!!!!!!!!

网友:
技嘉1155的主板很多这样的故障

网友:
CPU没有复位也会掉到,掉电的问题很多啊

网友:
技嘉的板子这种故障太多了,很多开机掉电15秒掉电都是这些三脚管的问题

网友:
楼主技术很好,值得学习,谢谢分享了

网友:
图纸,有点位,修起来方便很多啊

网友:
厉害啊,学习了 ,技术真的好厉害

网友:
还有点位图啊 唉真是安逸,技嘉的主板点位图真少

网友:
来学习大佬的技术,

网友:
又学到了一招,不愧是技术佬,长见识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我还不知道你的技术还那么厉害 你不是管理员吗
大神小姐姐来评论了~~~~~~~~~,难得一见

网友(2020-08-31):
来自
可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