广达GD5开机0.7A不动索尼的机器

楼主(2018-09-11):
电压除了CPU集显电压没有其它全出来了,SVIDCLK DAT都没有波形,桥时钟都有,PLTRST CPURST DDR3RST都有,BIOS也刷过,没换桥前0.7A左右20秒会掉电重启一次再上电1分钟后掉电到待机,都不显。什么鬼?广达代工的,SLJ8C没有点位元件看到眼花。有修到此类问题的高人指点一下。内存板载,这个屏蔽板载内存完全没有参考案例。

网友A:
条件不具备,还是按着时序修吧,别想偷懒。

网友:
引用 网友A:
条件不具备,还是按着时序修吧,别想偷懒。

元件好蜜集啊,又没有点位。找元件都头疼。。

网友:
引用 网友A:
条件不具备,还是按着时序修吧,别想偷懒。

LPC总线没有波,这个怎么回事?桥SLJ8E有条件没有满足?

网友B:
沒頭緒的就按照時序來查!

网友C:
引用 网友B:
沒頭緒的就按照時序來查!

都 查了一下了,已经完成了硬起动了,CPU的RST都有,能发个时序吗?

网友:
引用 网友C:
都 查了一下了,已经完成了硬起动了,CPU的RST都有,能发个时序吗?

没有,只有标准的时序图,标准的你上网找一个就OK了

网友:
还没碰到过这样子的问题,大哥修好了回下,我收藏代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