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s415

楼主(2018-09-11):
联想s415 TOUCH 外接HDMI显示,内屏不显示

拆机量测edid_data和edid_clk都只有0.8v电压,和此链接的上拉电阻有3.3v,对地阻值430欧姆,此信号直接通amd的集成u,型号AM5000IBJ44HM,是不是这个U容易坏啊?和显卡有关系没?手上没现货,订CPU了试试。有遇到的朋友吗,麻烦告知一下!

网友:
一般我遇到u就直接放弃了
 换板比较保险

网友:
这个U不是很贵,可以换个试试,这个也坏的额不少

网友:
先换个屏试一下先吧,不行刷过bios载不行再换cpu.

网友A:
加焊试试看,这让我想起了当年英伟达显卡门

网友B:
引用 网友A:
加焊试试看,这让我想起了当年英伟达显卡门

近几年的显卡制造工艺需焊的很少了。

网友C:
你没考虑屏和屏线吗。。。。。。。。。。。。。。。。。

网友:
引用 网友C:
你没考虑屏和屏线吗。。。。。。。。。。。。。。。。。

不插排线也是一样0.8v

网友:
显示芯片坏了    像声卡芯片大小的芯片    换个试一试

网友:
U坏了 , 就算了吧,  风险不小

网友:
HMDI 接口正常 外围电路正常  如果这机器主板上有桥 那就换桥 如果没有桥那就是CPU

网友:
板载这玩意太折腾了  一般不换 风险太大   。。。。。。。。。。。。。

网友:
引用 网友B:
近几年的显卡制造工艺需焊的很少了。

这经验,要是再详细一点就好了,我只知道主板上从h61开始,桥基本不再虚焊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