戴尔N4050独显不显维修记

楼主(2018-09-11):
朋友发来一架戴尔N4050独显,之前发来修掉电问题,一直没找到问题,换了电池和适配器,用了好一段时间,终于这次又来说掉电不显。
拆开机器有个电容已经烧糊,撬了再上电,不显。
突然好心情,弄了个内存假负载测了一下竟然没有0.75VTT,再换个芯片,该有的电都有了,结果还是不显。再看看电流,这是不跑码呀~
再往下查发现R3706上拉竟然没过去,懒得查了,把R3706连起来再上电。。哈哈哈。。亮了!
装机测试收钱呗。

网友A:
太牛逼了,宁愿直连,也不换电阻,估计是cpu那边没发,所以拉低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太牛逼了,宁愿直连,也不换电阻,估计是cpu那边没发,所以拉低了

就是量了一下,1K的电阻还是1K,换的意义不大,懒得折腾,反正直连能亮就直连呗。最最最重要的是,这破机器没钱收的。。。呵呵呵

网友:
糊了,翘了,换个芯片。。。。。这是什么帖啊???明星灌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