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安卓手机维修]
小米mix2不充电

楼主(2018-09-11):
客户的手机小米mix2,充电的时候有烧焦的气味,之后就不充电了,去售后说主板坏了,短路,换主板。客户拿来修,拆机看尾插小板,没有问题,看到主板小板排线座 旁边有两个二极管有点糊的痕迹,拆掉一个,充电还是不行,索性两个都拆了,插充电器试机,久违的闪电符号出来了,装机充电OK.小米的机子好多不充电的,一般都是保护二极管击穿短路造成的,直接去掉就行了

网友:
这技术我服!同样是九年义务教育,你为啥乳此优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