iPhone6 接电1.8A之蛋疼维修

楼主(2018-09-11):
迅维实地进修1个多月了,开始修板。

iPhone6故障板拿到板,外观看到屏蔽罩均被拆过,简单测试主供电对地值312欧正常,遂接电测试哪知接电直接1.8A

      拆开屏蔽罩发现背光芯片已无踪影包括一个电感也不见了,后面主供电控制管也不见了,内心就是觉得好多羊驼在奔腾

      一步步来,主供电控制管好说一坨锡解决 背光先不管 ,测试主供电对地值319 如图

      阻值正常 但是接电1.8A 不多想先换掉主电源 ,换好电源接电开机直接600MA起跳 不用说肯定有短路,此时摸到CPU烫手抄起万用表就是一顿戳   OK出来了PP1V2_SDRAM    1.2V暂存供电。

就是它短路了短的好彻底直接0欧,确定问题找到老师说明情况,老师直接干翘掉上盖发现CPU上盖已经被上家干的连焊了,没的说了 干吧

      处理好中层再次测试已无短路阻值正常,测试上盖没有短路重新值好锡 装上。
      开机电流跳到120MA不动了,由于背光没有装所以屏幕一片漆黑,直接尝试进入DFU模式,DFU模式下刷机发现屏幕定在苹果logo一直不出进度条 等了一会出来一个报错代码 4005 ,好了没得玩了,下层也估计是爆锡了,直接拆。

      干好CPU再次进入DFU模式刷机 ,这次没有意外刷机完成顺利进入系统 ,由于故障板一般都有ID所以就可以认为硬件基本没有问题了,接下来就是干背光了。
      拆了两个练手板的背光上去直接无法正常开机,找老师要了料版装上芯片可以正常开机但是还是暗屏并且背光芯片发烫,干了4个芯片都没好,于是怀疑人生了只有找男神万老师了,没想到把老师也搞晕了,查条件各种正常装芯片就是不亮 一直换了3个,最后终于亮机 得出结论前面的芯片全是坏的可能是电击板,我的天呐 全是坏的。。。。。

      由于是ID板 看看HELLO界面就好了 其它功能也没法测,修到这就结束了了。看在换了这么多背光芯片 的面上大家多加几分吧!

网友:
楼主手工不错啊,把两层cpu都搞好了!

网友:
换了那么多都是坏的,看看我的料板都是眼泪!

网友:
呵呵,处理了很多问题,厉害了!

网友:
楼主技术不错啊 思路很清晰

网友:
不错,这么多短路修好了

网友A:
说好的一堆背光呢,被你吃啦?

网友B:
引用 网友A:
说好的一堆背光呢,被你吃啦?

为了抚慰我受伤的心灵,我不想看见它们 ,板都拆光了!

网友:
引用 网友C:
看来料板还是靠不住呀,维修还是需要耐心。

这也确实挫折啊哈哈哈

网友:
技术可以啊

网友D:
这机器修起来也不敢用!!!!!!!!!!!!!!!!!!!!!!!!!!!!!!!!!!!!!!!!!!!!!!!

网友:
引用 网友D:
这机器修起来也不敢用!!!!!!!!!!!!!!!!!!!!!!!!!!!!!!!!!!!!!!!! ...

正在学习手机维修,ID板修来练练手,其它不管的!

网友:
上家到底是做什么的,可以修得这么的惨不忍睹啊

网友:
不错不错,有恒心有毅力,技术也很牛

网友C:
看来料板还是靠不住呀,维修还是需要耐心。

网友:
引用 网友C:
看来料板还是靠不住呀,维修还是需要耐心。

好多料版电击过的,没办法,估计最稳妥就是用能亮机的ID板

网友:
厉害,佩服的,双重cpu都被你干好了,服气的

网友:
引用 网友B:
为了抚慰我受伤的心灵,我不想看见它们 ,板都拆光了!

你那估计客户不想花太多钱修,人家给你留活路 了 。要不然 19V 伺候这你看看

网友:
哇,这图片拍的好清晰呀,楼主真是细心